[問題求助] 求助 : MS-7528 VER : 1.1 < 完修>

楼主(2012-07-10):
哪位大大有  MS-7528 線路圖
目前狀況  CPU  -  VCORE ( 0.4 V )  L6703  好的 , 供電晶體也都好的應該是電阻或電容壞或斷線 , 需要線路圖 ..

< 已查出問題點 . 因機板有些氧化現象 , 因此在 L6703 附近的電阻電容全部回焊加錫 .. OK >

网友A:
是上真u 0.4v還是上假載0.4V?
EN腳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真u 0.4v還是上假載0.4V?
EN腳電壓多少?

上假載 0.4 V上 CPU 0 V 其他電壓 如 : DDR2 - 1.8V 正常 , VTT - 1.2 V 正常 ..  無 RESET 與 PG

网友A:
沒有vcore,當然就沒有reset 、pg,可先繞著L6703查,它的供電、17pin是開啟腳,vid組合,46pin是vrm_pg,
它的開啟腳之前我做過筆記,印象中是fsb_vtt透過Q14三極體轉換而來,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vcore,當然就沒有reset 、pg,可先繞著L6703查,它的供電、17pin是開啟腳,vid組合,46pin是vrm_pg,
它 ...

就因沒有 L6703 的腳位圖不知哪角是啟動腳位
這腳量了1.8v 正常..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703 ....................

圖模糊看不清.......感謝萬分....可否分享線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