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請教 dual bios 重燒

楼主(2012-07-10):
dual bios 重燒是否要兩顆一起重燒呢?因為分不清楚哪顆是main。

可以兩顆一起更新的到最新版本嗎?

网友:
好像按還原BIOS後,再用軟體灌最新版的BIOS不就行了!!??

那一顆救援用的BIOS好像不用管他。

楼主:
因為上面沒有寫,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拔哪一個。

网友A:
技嘉的 應該有 標  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 應該有 標  M

這張是MSI的沒有標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上面沒有寫,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拔哪一個。

即然有這個能力,何不乾脆兩顆都做重燒不就好了!!??

何必堅持一定要知道呢???修好不就好了??

网友:
把其中一顆拔起  ~~~

然後開機 !!

開不起來的就是主要的 !!!

反之就是備用的 !!!

以上是我猜的 !!

你試試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有這個能力,何不乾脆兩顆都做重燒不就好了!!??

何必堅持一定要知道呢???修好不就好了?? ...

兩顆都燒了還是有問題耶~卡d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都燒了還是有問題耶~卡dE

既然都做到這樣了,可能不是BIOS的問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