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型號:KLV 32U300A,一切正常~就是無法遙控!

楼主(2012-07-10):
來看一台SONY32吋LCTV

它的狀況一切顯示及功能都很正常!唯獨無法遙控!你們知道的!大家在看電視,若是沒了遙控的功能,像是沒了手腳!真是不夠人性化!一起來看看吧~

底下是它的顯示畫面:畫面

可以啟動~

畫面顯示正常~

選單也可正常叫出~

聲音大小亦可調整~

不過!上述的一切,都不是這隻正廠遙控所做出來的動作,而是經由按鍵板所做的功用!

底下這隻正廠遙控是無用武之地啦~

測試過遙控的發射器有發出訊號!

也用了萬用遙控器來測試,還是無法調整!

就來拆機看個究竟!

底下是它的內部構造:

紅外線接收器所在位置:就一個接收器與指示燈!有需要搞得這麼大塊嗎?

還向阿資大調了一塊32V300A的,這型的就小塊多了,我準備直接跟它對調即可!還以為雖不同型號,這『IR』應該會用相同的款式才對?結果~~~~~~~~~~~~~

沒則~

只好跟它拼了~

底下是完修後的『IR板』

這回的動態影片沒有被我刪除,各位可以連結去觀賞:

Sony LCDTV,型號:KLV-32U300A,無法遙控完修測試畫面!

那可不是手動按鍵的開;關機,是使用遙控器搞出來的喔!確定可以遙控了~

就是它搞鬼!一ㄎ『鼻屎』短路!

提供參考!報告完畢!

网友:
感謝!!這問題也很頭大~~恭喜完修!

网友A:
SONY好像都會有搖控器無法搖控的問題,
我哥之前家裡也有一台SONY 40吋的,也是無法搖控,
後來請原廠來看,原廠說是主板問題,更換了一塊後,
沒多久過保了之後,又一樣的問題產生!
後來只好請版內的高手跟自己一起搞,更換完接收器後,
可以用,但是一下子之後就又不行了,最後查到是主板上的一顆IC有問題,
更換完IC後,才完修!
所以不曉得大大這台會不會也是同樣問題!
希望只是單純的接收器故障!

网友:
貼片電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好像都會有搖控器無法搖控的問題,
我哥之前家裡也有一台SONY 40吋的,也是無法搖控,
後來請原廠來看 ...

是阿~
單純是接收器的問題!
一開始原板測量,IR的工作電壓僅1.多V,不夠!
將IR焊除後原板焊點上有3.3V,本以為IR故障,
更換一ㄎ上去又降到先前測量的電壓,
後來測量對地阻值,才找到元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