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影印機的傳真給特定廠商不通!

楼主(2012-07-11):
因小弟公司是做影印機租賃的,而小弟當然就是做維修跟保養的!
最近遇到一個客戶反應一個問題,就是利用影印機傳真給特定一間廠商,怎麼傳都無法成功!
也收不到該廠商傳來的傳真!
經小弟過去了解,這個客戶傳、收其他的廠商都正常,就單獨這一間!
而這一間廠商傳、收其他人的傳真也都正常,就只有我這個客戶的不行

我有做過速率的調整,先把速率降低再試,也是不行!
印錯誤報告出來看,機器是偵測到對方無應答,也就是沒有轉傳真
但用一般電話去播該支傳真電話,皆會轉傳真!
不曉得有沒大大知道該問題,有什麼可能性會造成這樣!
感謝!

网友:
對方是標準的傳真機嗎?
還是數位式傳真機(就是軟體模擬的)

网友:
對方是實體傳真機還是 FAX MODEM ?

試過有些 CLASS 3 的就是不收 CLASS 2 發的傳真

楼主:
對方也是影印機加傳真功能的!
所以不是軟體模擬出來的!
基本上影印機的傳真,都是G3的速度,近來才有超級G3的速度!
但是應該不至於會怎麼傳都收不到,
這才是讓我覺得很怪的地方!

网友A:
我對影印傳真機 不懂
不過怎麼看 都很像 黑名單功能 (如 手機都有黑名單拒接功能)

現在的傳真機 有黑名單拒接功能嗎?
要不要 換個電話號碼 傳真給 那台拒接的傳真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對影印傳真機 不懂
不過怎麼看 都很像 黑名單功能 (如 手機都有黑名單拒接功能)

嗯!感謝大大的回覆!
我有去同機型,設定也都一樣的機器試,是可以傳的!
我再試看看好了!感謝!

网友:
我是有遇到某牌的彩雷複合機,有時侯會無法接收,檢查自動接收是否有變到手動接收,檢查結果沒變動.
都要關機斷電10分鐘再開機才正常,一直查不出什麼原因.

网友B:
相容性問題.....我辦公室原本用某廠牌傳真機,傳給某客戶總是傳不通,
其他客戶都沒問題,比較奇怪的是,同一條線路以電腦modem模擬傳真
機傳給這家客戶是傳得過去的!

後來傳真機故障換國際牌傳真機,從此一路暢通再也沒出現過類似問題。

网友C:
查查是否無法偵測到"電話線的極性反轉".
可以換接另一條電話線試試看~
或者將該問題機器帶回公司,再和這家廠商試傳看看~
先確定是否是電話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容性問題.....我辦公室原本用某廠牌傳真機,傳給某客戶總是傳不通,
其他客戶都沒問題,比較奇怪的是,同 ...

如果是相容性問題的話,我去同機型的客戶那裡測試,應該也要傳不過去才對!
但就是只有這個客戶傳不過去,我也查看過兩台的設定值,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才覺得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是否無法偵測到"電話線的極性反轉".
可以換接另一條電話線試試看~
或者將該問題機器帶回公司,再和這家 ...

嗯!看來是要換線路試看看了!
感謝大大的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來是要換線路試看看了!
感謝大大的告知!

我也覺的會不會不小心被使用者按到黑白名單的問題
同款別台可以那因該跟相容比較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