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碼器

楼主(2012-07-11):
最近更換公司 機台編碼器  將單相 更換成雙向  發現好像只是對照式光電開關不同

有哪位大大知道這種光電開關 給小弟指點一下   謝謝

以上這是單相 編碼器 光電開關

這是雙向 編碼器 光電開關 接收端有比較寬一點

小弟想要買一顆雙向編碼器 光電開關 有哪位好心大大可以指點一下
小弟在露x拍賣 不知要搜尋 什麼關鍵字

网友:
如果只有一個接收器,肯定是單向的
因為無法判別是正轉還是反轉
你的圖片 中
單向的就只有一組紅外線發射&一組紅外線接收
雙向的是一組紅外線發射&兩組紅外線接收
編碼盤的孔位要對應紅外線收發器的位置
如此才能正確的編碼

网友:
這家公司的網址.
http://tw.honestsensor.com/pp-05.htm
你看到的那個(對照式光電開關)不是簡單的光遮斷器喔.

這整個是一種光學編碼器, 單向指的是只有A相輸出, 只能加不能減,所以要一次量完,有倒退就不準了.
雙向是有A,B兩相輸出, 可以加減量測值,量測過程中有倒退就會扣掉倒退的距離, 使用上有彈性,方便許多.
它該應還有搭配其的軟體或硬體吧.

搜尋Optical encoder , 編碼器 ,譯碼器. 一般編碼輪和光源都是做在一起的.
輸出有A,B,Z相.

网友:
滑鼠上面的指撥滾輪也可以前後!!

楼主:
滑鼠的對照式開關也是這個原理喔???

网友:
前面那一小塊電路板要改掉換成兩個感應器,
後面那片電路也要換掉.
單向雙向成品的價差值得貴公司花時間搞這個?

楼主:
公司當然不可能搞這個  是小弟自己想玩的

楼主:
滑鼠小弟拆開了  有對照式紅外線感測器
但要如何 把紅外線接收端 的LED 接腳位阿

拜託各位照顧 指點 謝謝

楼主:
小弟已可以把滑鼠的紅外線接收器  控制了

小弟已用LED 及紅外線遙控器 做測試  電路圖以劃出供給各位大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