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物網搶標之神乎奇技?

楼主(2012-07-11):
惜物網上可能有很多人知道,確實有很多不錯的東東,但標不標得到呢?是一個大問題!

看一下附圖,有沒發現到在一些不可預測的環境條件下,居然時間抓的如此神準,真是給它佩服、佩服!

各位看倌看出其中的技巧沒?也歡迎大家分享一下搶標的經驗?

网友A:
1. 自己電腦的時間和網站的時間秒數要同步,這個可能有些麻煩.

2. 假設1)之誤差為+/- 1,那麼要有兩個人一組同時下去搶標.
3. 假設1)之誤差為+/- 2,那麼要有三個人一組同時下去搶標.
同組的人若在同一地點最好,若在不同地點,事先要對時.
自己按下鍵時,到傳送到網站主機的時間可能也有誤差,都要計算在內.

网友:
25秒再發一次還是有可能的.但是惜物網的反應速度一般是沒有這樣快,是機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自己電腦的時間和網站的時間秒數要同步,這個可能有些麻煩.

2. 假設1)之誤差為+/- 1,那麼要有兩個人一組 ...

感謝!
說實在的,我上了些年紀,按鍵速度沒一般人反應來得快。

這些技巧滿實用的。
我想那個 11:59:59 之所以抓的這麼準,多少也是有練過的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說實在的,我上了些年紀,按鍵速度沒一般人反應來得快。

1. 把自己的電腦之時間先對準中央標準時間,含秒數.
2. 找些便宜自己有興趣的物品,下標時記住電腦的時間,再看看惜物網顯示的時間,對照看看誤差值.
3. 用2個或s個帳號做下標用,把要下標的網頁開個兩頁或3頁,把網頁都縮小,並把各別帳號的資料填好,這樣的話,短時間就可以下2或3次標了.
下過幾次之後,你應該就可以抓出誤差的大概值.

网友:
那個我認為是湊巧, 因為我還有看過得標時間是在 12:00:00.....
除了時間外, 還要剛好沒人出價超過你的價錢, 才會顯示在上面喔....

网友:
此外

競標系統,在 y拍 也有一樣的問題,但早用採方案了
以下我描述下 y拍目前的模式,所有金額與時間參數,是要看出相對關係用的,絕對不會實際數字

某商品,目前出價 100 元,剩餘時間 4分49秒
x先生,出價 110 元,系統將剩餘時間加 10分鐘
y先生,於餘時 5分1秒 出價 120 元,系統並不會延時

如果惜物網加上這樣『系統自動延時』的功能,就不會有爭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