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壞開關的擴大機

楼主(2012-07-11):
今天朋友送了一台前管後晶的擴大機,症狀只是電源開關壞掉而已。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他不自己修了,因為開關已經被黏成這樣了...
花了約半小時我才把上面的熱熔膠清理乾淨,把開關換上去...

這是換下來的開關,已經GG了..

電源變壓器:

內部電路,用了3顆TDA2030,其中兩顆是給兩顆喇叭用的,另一顆是重低音喇叭用的。右邊小塊的電路板就是6N3(5670/2C51)真空管前級:
測量了一下電壓有直流125V,感覺偏低了,125V應該是ECC88這種能夠在低壓工作的管子用的吧...

完修:

聽了一下,感覺「不能聽」..現在擺在床頭,純粹來來放聲音用的...

另外墊玻璃片的柱子可以用擦銅水擦一擦,會差很多哦~左邊是擦拭前,右邊是擦拭後

网友A:
熱熔膠是不是要先烤過在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熔膠是不是要先烤過在清理??

用烤的我怕會融旁邊的塑膠製品,所以我用尖嘴鉗慢慢清理...

网友B:
注意看板子上有空的 IC 沒裝上, 那是重低音用的,
裝上後改一下配線就可 BTL 放大,
在小房間內震撼力還不錯.
這兩台還蠻相似的:
http://alphaworks.dyndns.org/myb ... =entry080302-160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板子上有空的 IC 沒裝上, 那是重低音用的,
裝上後改一下配線就可 BTL 放大,
在小房間內震撼力還不錯. ...

只有部分不一樣,外殼是同樣的....
說真的利用原本的電路板不太值得改機...

网友C:
看了這篇! 可不可以下這個結論!
"不是所有管機都能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這篇! 可不可以下這個結論!
"不是所有管機都能聽"

這還不能算管機,只是一個.......加了簡單的真空管前級的晶體擴大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這篇! 可不可以下這個結論!
"不是所有管機都能聽"

6N3在便宜的機器上很常見,這種管子有便宜也有貴的,便宜的幾十元就有(對岸做的)貴的上千(西電),6N3有一陣子玩過,用的是GE 5670W軍規管,聲音有點太厚,不太符合我的耳朵就是了...

网友:
熱融膠可以用酒精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