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用Mp3發射器 不過電

楼主(2012-07-11):
5v和gnd量出來是0.03V
我以為是電源模組故障
去買一台新的發射器
拆掉電源模組要來換上
(因為舊的可以顯示中文
已經買不到
才想修)

換上後
量出來是1.93V
還是無法動作

請問有人會修嗎

网友:
我也不會修。
但是想先野人獻曝一下,試著給您一個方向,拋磚引玉說不定高手就跳出來了;

既然換了新電源,而電壓只有1.93v,不妨從這裡跑線,一個個元件找找看,看是哪個拉低了電壓。
另外,振盪晶體也是個檢查的重點。

网友:
如果電源模組是5V的,上負載後降到1.93V,代表負載吃電很重造成壓降,可能有元件接近短路。

网友:
有這種神器賣呀 ?

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