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CD音響 讀寫頭疑問

楼主(2012-07-11):
請問大家 有人遇到這種狀況嗎??

未闔上CD蓋時,讀寫頭的位置:

當我將蓋子闔上,讀寫頭竟然往右邊一直跑!!
還出現齒輪卡卡的聲音 ?? 然後就顯示無碟片了

再重新開蓋闔蓋,讀寫頭依然卡在右邊不動

確定讀寫頭有在讀寫 並有出現雷射紅光

試過馬達運轉皆正常,排線是新的沒有損壞

不知道是哪邊有短路還是哪裡出問題呢??

導致讀寫頭反向移動卻彈不回來,而無法讀寫CD

想請教前輩們~謝謝一同討論

网友A:
反面 電路 po 一張來看一下 !!!

還有這是你換新品才發生的嗎 ???

网友B:
雷射頭不是有雷射紅光就表示有讀取,還要有聚焦動作(雷射頭前後移動定位及鏡片上下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 電路 po 一張來看一下 !!!

還有這是你換新品才發生的嗎 ???

是的 更換新排線後才出現這狀況  其他皆為本機子的零件

在更換新排線之前,讀寫正常,因為後來讀寫不到 所以拆機檢修

發現排線斷裂 於是就更換 沒想到會出現這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頭不是有雷射紅光就表示有讀取,還要有聚焦動作(雷射頭前後移動定位及鏡片上下跳動). ...

謝謝大大提醒 雷射頭的確有聚焦動作 只是不知為何會一直往右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更換新排線後才出現這狀況  其他皆為本機子的零件

在更換新排線之前,讀寫正常,因為後來讀寫不到  ...

我是在想 , 你控制馬達的線極性是否裝反了  !!!

雷射頭 排線除外 是否還有其他的線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想 , 你控制馬達的線極性是否裝反了  !!!

雷射頭 排線除外 是否還有其他的線呢 ????

謝謝jeanshyen大的回覆

不過小弟沒有拆卸馬達的動作 只有補焊而已
如果是極性相反,是否會一直持續轉動 卡卡聲不斷??

小弟漏掉一點,就是當它向右移時,卡卡聲響後
讀寫頭出現紅光並有聚焦上下之動作,接下來就停止無動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想 , 你控制馬達的線極性是否裝反了  !!!

雷射頭 排線除外 是否還有其他的線呢 ????

雷射頭定位馬達應該是無極性的.

楼主:
各位前輩們 請教一下
讀寫頭16pin 可以換成15pin的嗎??
就是指讀寫頭座為16pin,連接15pin的讀寫頭

不知15pin與16pin,一pin之差在哪阿??
能不能像我所說的這樣使用呢?
如果可以,需要在機板或排線上修改什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射頭定位馬達應該是無極性的.

那它如何正逆轉呢 ??? (左移 右移)

又是靠什麼裝置判斷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們 請教一下
讀寫頭16pin 可以換成15pin的嗎??
就是指讀寫頭座為16pin,連接15pin的讀寫頭

要先瞭解 排線 pin 的作用 !!!

不過這方面的資料好像不好找 !!!

16 pin 排線應該買的到啊 !!!

沒有屋頂賣的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612186942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的回覆

不過小弟沒有拆卸馬達的動作 只有補焊而已

所以我想看背後的電路啊 !!!

有可能只有一條排線而已 ???

通常會有三組線 , 一組是控制 CD 片旋轉 !!!

一組是控制馬達帶動讀寫移動 !!

另一組是排線 控制 雷射頭 讀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想看背後的電路啊 !!!

有可能只有一條排線而已 ???

感謝jeanshyen大的指導
得確有找到第二線,在馬達旁邊有個6pin的排座
請問會是這裡出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eanshyen大的指導
得確有找到第二線,在馬達旁邊有個6pin的排座
請問會是這裡出問題嗎??

這排線你有拆拔回裝過嗎 ???

一般都會有方向性 !!

如果你確定都安裝正確 !!

那麼可能是馬達控制 ic 出了問題 !!

對了 !! 如果馬達你把他移到 中間 位置 !!

然後通電蓋上 雷射頭 的動作為何 ???

1. 先向內圈然後向外圈移去 !!

2. 直接向外圈移去 !!!

网友:
CD頭基板上有一個短路點有焊開嗎?16P跟15P的不能通用.仔細比對兩顆CD頭光感應IC是不一樣的.

网友:
排線插歪了也會造成檢測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排線你有拆拔回裝過嗎 ???

一般都會有方向性 !!

沒有唷

請問一下 馬達ic的位置 不知是哪一顆??

直接向外圈移去 卡卡卡以後 雷射頭上下聚焦 就停止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唷

請問一下 馬達ic的位置 不知是哪一顆??

在回答你問題之前 , 我想先問你一件事 !!!

請問一下這一篇是怎麼回事 !!!

飛利浦手提CD音響(圖+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40-1-1.html

不知你看了版規沒 !!

請把原本移除的照片補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回答你問題之前 , 我想先問你一件事 !!!

請問一下這一篇是怎麼回事 !!!

為什麼圖片會不見呢?? 剛貼的時候都有圖片"

但已超過3天 無法修改帖子...

如何補齊照片 才不至於違反版規 ??

謝謝大大提醒與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圖片會不見呢?? 剛貼的時候都有圖片"

但已超過3天 無法修改帖子...

我也沒有權限 !!

你發短消息給 版主 !!!

請他幫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唷

請問一下 馬達ic的位置 不知是哪一顆??

你可以試著交換馬達的那兩條線路 !!!

IC 通常是在你主板上 , 但我不太認為是這個問題 !!!

如果是其他控制上的問題 !!

那就很難處理了 !!

我也愛莫能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試著交換馬達的那兩條線路 !!!

IC 通常是在你主板上 , 但我不太認為是這個問題 !!!

馬達線有交換過了 但只是往反方向跑 一樣會卡住不動

唯一不同的是讀寫頭出現不會上下聚焦的狀況!!

這樣子阿..那暫時先研究到這好了 因為IC控制方面我也不熟..

等有買新的讀寫頭時再進行測試 看到底是否哪出問題!!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提供建議~也學到之前不懂的地方

也感謝所有回答幫助我解決問題的大大們唷!!

网友:
只有兩種可能.1.你買到故障的CD頭.2.基板被你搞壞了.

网友:
看照片好像是,如看錯就跳過
SF-P101N/15PIN
SF-P101N/16PIN
除注意PIN還要注意有無N

网友(2012-08-17):
雷射頭壞了換掉就好

网友(2012-09-21):
首先檢查軟排是否有斷或是排線沒有插好。

网友:
這台我有修過,是白色齒輪上面的黑色細塑膠斷了,齒輪咬和不全所以卡卡的。

网友:
很爛的設計,開機雷射頭會一直用力來回撞底部,導致白色齒輪上面的黑色細塑膠斷裂,
想不通為什麼要設計黑色塑膠「細」成這樣。
真是無言

网友:
15p和16p不能共用喔
買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