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X-X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2-07-11):
原本正常的板子 ~
當面 試給網友看都正常~
他拿去電腦公司裝上 哇咧~不能開機

拿回來 真的不能開機...

他來 順道 查看的原本壞掉的板子 也是不觸發(症頭一樣)

因為他說這是醫院的電腦 有綁軟體 要價10多萬..
要找一樣的板子
之後退他500元~ 那個人還不錯 ~說一人一半250
我說我自己修就好 不收他的錢.
觀察 他只有一張顯卡 跟一張沒看過的 PCI 介面卡..
我跟他講 ~你 其他的 硬體可能有短路~ 如果再去找相同的板子
一定要跟對方 叫他測試 你的其他東西有沒有異常

PW 電壓正常 就是不觸發
強制上電 可以觸發 不跑馬
延 PW 102電阻 在到 ASUS 專屬的 開機晶片
這顆很容易故障

网友:
又是一個修主機板的好案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PW有電壓,但不能觸發。

這種情況I/O壞掉的比例有幾成!!???

网友:
恭喜你完修囉~請教一下一般除了晶片故障smd電阻及smd電容故障
無法觸發機率高嗎?如沒圖紙跑線可會跑死囉~

网友:
厲害喔! 老板子現在很多我都放棄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當時的主板比較耐操

网友:
還好有零件可換,不然的話可就麻煩了....

网友A:
請問......這種開機專用的晶片,有可以替換嗎,還是要一模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開機專用的晶片,有可以替換嗎,還是要一模一樣的.......

其時所謂的專用的開機晶片=防伪晶片 那當然就是不可以代用

网友:
我目前現役的也是這個板子,大概7年前向人家買主機時內附的二手板,換過Power和主機板的電容,主機板少有狀況.

不過另一台相同主機板的主機,卻是常有意外的狀況,而且問題就出在主機板.

网友:
可愛ㄟ~~~這ASB100和ASB-100-A可不可以互換?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看來修主機板還是很高深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