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PROTON SF-32M工程模式如何進入[己解決]

楼主(2012-07-11):
有大大知道PROTON 32吋
型號:SF-32M的工廠模式如何進去嗎??
感激不盡~~

网友A:
在AV或色差下按選單,再按 9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V或色差下按選單,再按 9527

大大您好...
我試了..
不行捏...
不論在av下或色差下按選單都不可以
您指的選單是指輸入源還是menu呢???
2者我都試過了...

网友A:
1. 在AV或色差下按選單,再按 9527
2.畫面左邊出現對話選單,按上下鍵調   到EEPROM位置,再按右鍵
3.畫面左上出現對話選單,按上下鍵調   到FACTORY位置,
要用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AV或色差下按選單,再按 9527
2.畫面左邊出現對話選單,按上下鍵調   到EEPROM位置,再按右鍵
3.畫面左上 ...

今天打去PROTON維修站問了
結果是5135....
不用在AV或色差下按都可以進去工廠模式
可能是大大您記錯了..
還是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