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937 AD維修

楼主(2012-07-11):
ZCP 1 . 2 .  3   電壓 比對
手邊有買 2907 跟 ZCP
更換2907 還是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能開
在更換 ZCP 也是相同情形 2腳電壓過高

發現 2腳電壓過高
該處 正常電壓 1.8V 2.25V明顯過高
當異常時 IC 發燙
燈號是2顆燈都亮...沒辦法控制的
用波波觀看 發現 這腳波形 不一樣 比對正常的板子
測試時~那種軟牌 很容易接觸不良 拔來拔去容易斷線
直接 拉出 燈號接點 跟 ON
測量 有時可以測有時不可以 容值也不正常
我遇過 2片都是 MLCC 異常的
但是都是不同位置 ~ 都是在 ~1.8V 電壓相關的腳位

网友:
你這只有內行的才看得懂啊,恭喜囉!

网友:
這個!這個~~很厲害@可以c大接燈號跟按鍵開關!!不知道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
很經典的實例維修

收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