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錫器保養

楼主(2012-07-11):
大家好
請教一下吸錫器如何清理現在用常常會噴出之前的廢錫或粉狀的髒東西
我有拆過清洗過但沒多久又來囉~如何保養它呢?還是要買新換掉時間到囉

网友A:
我大部份為了方便都使用吸鍚球,你可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14

另外,吸鍚器的吸鍚嘴也可用車針油沾一些,這樣不容易堵基的。

网友B:
用廢牙刷刷乾淨

然後上一點點油

我通常拿焊油直接塗

效果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部份為了方便都使用吸鍚球,你可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當時看到你那篇文就立刻去買一個了,真的很好用...
吸錫器以前也是一年換個2~3支...

网友C:
吸鍚器本來就要保養的,因為廢鍚在使用期間,會不斷地累積,按下彈簧時廢鍚會跑出來,表示筒子內廢鍚太多了,當然要拆開清理,

一般我在使用前,都會先清理一次,這樣會在吸鍚器除鍚效果時順利工作,若除鍚工作多時就要常清廢鍚,這樣才能提高除鍚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鍚器本來就要保養的,因為廢鍚在使用期間,會不斷地累積,按下彈簧時廢鍚會跑出來,表示筒子內廢鍚太多了 ...

我也是拆勘來清理, 只是用水洗似乎功效有限~到戶外用空壓機噴不知會好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廢牙刷刷乾淨

然後上一點點油

我有用手指頭加水洗但效果不這麼樣手還黑黑的~
改天使用你的方法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部份為了方便都使用吸鍚球,你可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大大說這個我有看過~但主板的電容腳的洞可能不好清
吸力不太夠~不然要買大顆一點的

我反而修主板居多~但學半天還不精... 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這個我有看過~但主板的電容腳的洞可能不好清
吸力不太夠~不然要買大顆一點的

主機板電容腳洞清不乾淨

我個人認為反而不是吸錫器的關係(買大隻的通常夠用 可以參考WISH老大發的文)

主板電容最好用瓦數高一點或能瞬間加溫的烙鐵

讓錫流動順暢 就會好吸除

恆溫烙鐵的話可能溫度要設高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說這個我有看過~但主板的電容腳的洞可能不好清
吸力不太夠~不然要買大顆一點的

要清多層板的銲孔,有一種偷吃步,參考以下網址中的 1A 2A,其實 5B 也很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B7%A5%E5%85%B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清多層板的銲孔,有一種偷吃步,參考以下網址中的 1A 2A,其實 5B 也很好用:

http://bbs.pigoo.com/f ...

果然很不錯的方法~謝謝提供~這樣都不費力囉

洞加熱牙籤不知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不錯的方法~謝謝提供~這樣都不費力囉

洞加熱牙籤不知可以嗎?

有人確實用牙籤的,不過可能不耐用!
另外這類工具有沒想到自作,例如用縫衣針來作 ^_^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說這個我有看過~但主板的電容腳的洞可能不好清
吸力不太夠~不然要買大顆一點的

jeremy168大大您好!!

小弟最近剛在學習拆電容!!..我都是用"不鏽鋼珠針"來搓洞
電容拆下後...在零件面用吸錫網線吸去跑出來的錫
再用不鏽鋼珠針叉住洞口....背面用60W烙鐵一下子就OK了!!......
提供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jeremy168大大您好!!

小弟最近剛在學習拆電容!!..我都是用"不鏽鋼珠針"來搓洞

你一面拿針一面拿珞鐵這樣不好操作媽?不然你這麼固定呢?
主機板會跑來去的只有兩隻手~目前我還是用吸錫器處理居多~
真不行才用0.5mm小鑽子輕輕弄一下就過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一面拿針一面拿珞鐵這樣不好操作媽?不然你這麼固定呢?
主機板會跑來去的只有兩隻手~目前我還是用吸錫器 ...

jeremy168大大您好!!

我都是用吸錫網線後,然後直立,左手大拇指按著主機板,食指中指按著不鏽鋼珠針
右手拿60W烙鐵,約2~3秒就通了!!
吸錫器太久沒用了,眼力又不行(孔太小),還不太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D:
jeremy168大大您好!!

我都是用吸錫網線後,然後直立,左手大拇指按著主機板,食指中指按著不鏽鋼珠針

如果是在北橋下方或pci-e旁邊中間也很難拿~
不過謝謝你的建議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