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5630 LED應用於燈泡

楼主(2012-07-12):
If=60mA
PD:0.22W
亮度:Min.18 lm Typ.20.5lm
Forward Voltage:Min.2.9V Typ.3.3V Max.3.6V
我用公式去算AC的電容,要用1.5uF才能提供約62mA
1.5uF/250V尺寸:32x22.5x13.5mm
這麼大一顆....傷腦筋...
另外,請教這種LED可以串幾顆?謝謝.

网友A:
1.5u/250V,用電扇的電容應該可以喔!!
比較沒那麼大顆!! 不然也可以用金屬皮膜的有比較小顆的規格

网友B:
用電容降壓小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容降壓小心觸電....

我是用電容限流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u/250V,用電扇的電容應該可以喔!!
比較沒那麼大顆!! 不然也可以用金屬皮膜的有比較小顆的規格 ...

因為我拜讀幾位高手的貼文,關於LED燈製作,自己也想弄1顆來玩玩,
而剛好因為工作關係,有認識LED廠,他們是不建議使用DIP的LED,就介紹我用這顆SMD 5630的LED
,但因為If太高,傷透腦筋中...

网友:
我朋友在網路購買的是用24個串聯,
也用同樣的電路.看起來很簡單,
目前用了大概1個月左右,
目前頭好壯壯中.
以上提供樓主參考.

楼主:
我先用DIP的LED來完成我的處女作^^
*MPE電容限流電路,
*1N4007四支組成橋式整流,
*負載端加1個2.2uF/250V電解電容,
*LED: DIP,白光,Vf=3.5V,If=30mA
*LED串接.

MPE電容(uF),LED數量,輸出電壓DC,輸出電流mA,LED二端電壓DC
0.33             46          117              2.2               2.664
0.33             47          119.4           2.05             2.677
0.47             47          120.5           2.85             2.71
LED有亮,輸出電流怎麼會那麼低,
我是用三用電表,開mA檔位,串在LED之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先用DIP的LED來完成我的處女作^^
*MPE電容限流電路,
*1N4007四支組成橋式整流,

你實際去做 !! 你就瞭解了 !!!

0.47 可提供 17mA 但是跟你所要驅動的數量有關!!!!

如果你串聯 47顆要維持在 30mA  , 電容要使用 3.5uf 可提供 128.7 mA 的電流 !!!

這一方面你自己動手做去體會一下囉 !!!

2012 / 08 / 08

仔細看才發覺 你怎麼會串到 47顆呢 ???

3.5 x 47 = 164.5 v

已經超過最大電壓了 !!!

最多只能 44 ~ 45 顆 !!!

超過每顆 LED 得到的電壓不足 !!!

有可能不會亮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實際去做 !! 你就瞭解了 !!!

0.47 可提供 17mA 但是跟你所要驅動的數量有關!!!!

我一直以為,
只要看LED的If來決定MPE的容值,
今天實際去做之後,
卻不是..
另外有2個問題:
1.0.47 可提供 17mA 但是跟你所要驅動的數量有關!!!!
  用0.47可以驅動幾顆?有公式?
2.為什麼要用3.5uf (可提供 128.7 mA 的電流)
  如何計算,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為,
只要看LED的If來決定MPE的容值,
今天實際去做之後,

這個不像直流那樣 !!

因為我們限制住了交流的電流 !!!

則 電壓 跟 電流 有一定的關係 !!

上次你另外那篇我有提到 !!

依你 LED 的規格 0.47 維持 30mA 大概可推 6 ~ 7 顆 !!! (注意 LED 的耐壓)

這是我是自己做實驗而得出 , 但其實也沒有很準 !!!

只能大概的求出範圍 !!!

所以也不敢說是什麼公式啦 !!

或許你親自作實驗 , 能夠求得更精準的公式出來那也說不定 !!!

p.s   我的 LED 條件和你不同 !!!
       你可以順便實驗看我提供給你的數據是否準確 !!!

楼主:
1.會串到47顆是基於寧可不亮,也不要把LED燒掉,保險一點
  至於為什麼是47顆?我也不知道
  算著45顆卻插47顆
2.回家又做了一些數據如附件,已經慢慢接近我要的目標.

Q1: LED一直減少,輸出的電壓也跟著減少,有關係嗎?是否要特別注意?
Q2:我用的是900mcd的LED,要幾顆才會有20W省電燈泡的亮度?

LED測試數據

LED測試數據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會串到47顆是基於寧可不亮,也不要把LED燒掉,保險一點
  至於為什麼是47顆?我也不知道
  算著45顆卻插 ...

Q1: LED一直減少,輸出的電壓也跟著減少,有關係嗎?是否要特別注意?

這是正常的 , 因為你限制電流 , 因此 V= I X R  你的 R 變小 V 就跟著變小 !!

不過原則上你的 LED 切入電壓要先滿足 , 否則 那個電流差異會變很大 !!

像你 最後一項 1.68  36顆 電流我算出來是 18.8 mA  (壓降 126v 時)

你的數據有點偏低 正常 單一led  vf=3..5 x 36 = 126v  才對 !!

所以實際上還是會有偏差 !!

數量少於 10顆以下 要注意 , LED 容易被打穿 !! (通電瞬間 )

Q2:我用的是900mcd的LED,要幾顆才會有20W省電燈泡的亮度?

900MCD 會不會太低了 , 我用 3000 的 36顆 我覺得不夠亮  !!

要達 25w 的省電燈泡 , 可能有的拚了 !!

而且 LED 的光源看起來沒有 省電燈泡那麼擴散 !!!

拿來當 小夜燈 或 樓梯 燈還可以 !!

當照明我是覺得還不是很好 !!!

ps  44顆你用 3.0uf 試試  應該 有 30mA 左右 (小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 LED一直減少,輸出的電壓也跟著減少,有關係嗎?是否要特別注意?

這是正常的 , 因為你限制電流 , 因此  ...

果然,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受教了,萬分感恩
我再去跟廠商要看看有沒有更高亮度的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受教了,萬分感恩
我再去跟廠商要看看有沒有更高亮度的LED ...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

自己動手做才能瞭解其中的奧祕 !!!

如果你有成功 , 不忘  po 上分享 !!!

楼主:
Q2:我用的是900mcd的LED,要幾顆才會有20W省電燈泡的亮度?
900MCD 會不會太低了 , 我用 3000 的 36顆 我覺得不夠亮  !!

3000mcd的要去那找?我認識的廠商5mm dip最高才2200mcd,角度:110度
~感恩~

楼主:
我發現到1個問題,
LED數量我一直減少,
LED二端的電壓增加的很緩慢,
但是輸出DC卻降的很明顯,
減到31顆LED,輸出的DC已經降到93.3V
155V-93.3V=61.7V
61.7V去那裡了?
是LED負載吃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Q2:我用的是900mcd的LED,要幾顆才會有20W省電燈泡的亮度?
900MCD 會不會太低了 , 我用 3000 的 36顆 我覺得 ...

我在 P 拍上找的 , 不過 3000mcd 是廠商的說法 , 有沒有實在我就不清楚了 !!!

聚光型都寫 9000 mcd以上 , 我的是散光的 3000 MCD , 而 紅色的 2200 mcd 我覺得不亮 !!!

3000 MCD 還算可以接受 !!!

如果你要達 25w 的亮度 , 你可能要用 1w 超亮的 LED 才有辦法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發現到1個問題,
LED數量我一直減少,
LED二端的電壓增加的很緩慢,

你自己做實驗就會發現 , 電壓莫名其妙不見了 !!

事實上是因為  電壓 電流 之間會互相轉換 !!!

給你一個重要的訊息 , 如果我們用 功率 來看 !!

P= V X I  , 也就是 左邊 AC 側的 功率 至少要大於等於  右邊 DC 側的功率 !!!

這樣的電路才能夠維持 ,  在你設定的範圍內 !!!

不知你有沒有發現 , 假設你使用 20顆 電流為 20mA 來說 !!!

那麼如果你改成 30顆 ( AC 側電容跟著改變 ) , 電流也在 20mA !!

請問這兩個同是 20mA 那麼它們的消耗功率會一樣嗎 ???

答案很明顯是不一樣 , 那麼它們差在哪呢 ????

你在 AC 同時裝上一只電錶 測量 AC 側電流 , 然後在 DC 側也加裝一只電錶 測 直流電流 !!

你自己做實驗 , 看你會發現什麼呢 ?????

楼主:
如果你要達 25w 的亮度 , 你可能要用 1w 超亮的LED 才有辦法哦 !!!

那,電源設計就不一樣了吧?
我有看過別人的,好像都要用變壓器.
----------------------------------------------------------------------------------------
你在 AC 同時裝上一只電錶 測量 AC 測電流 , 然後在 DC 側也加裝一只電錶 測 直流電流 !!

AC電流勾錶...殘念......小弟沒有
----------------------------------------------------------------------------------------
其實我一開始跟廠商要樣品時,
廠商就不建議玩DIP的LED,
他說太暗了,
同時也介紹我用SMD的0.2W跟0.4W的LED
但是剛入門就玩SMD
太傷本錢了

我已經跟廠商訂了2000mcd的LED
等拿到會再實驗一次
希望可以用最小的MPE,用最多的LED,發出最亮的光..哈哈哈
我家客廳是用6支20W的省電燈泡,
平常只開3支
如果換成LED
裝6支全開希望不會變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達 25w 的亮度 , 你可能要用 1w 超亮的LED 才有辦法哦 !!!

那,電源設計就不一樣了吧?

AC 電流測試不一定要用 勾錶 , 現代的數位電錶就有了 , (最便宜 DT9205A)

直接用 串聯 的 跟 DC 的用法是一樣的 !!! 只不過打到 AC ~ A  檔位就可以了 !!

試試看 ~~ !! 我覺得除了你想要做出來的成品 , 好好的實驗一下 , 會讓你有更多的收穫 !!!

如果你想用來替代你家客廳的照明 , 看來你會很失望的 !!! 如果用這些便宜的 LED可能很難達到 !!!

建議先拿來當樓梯燈吧 !! 這樣你的失望才不會太大哦  !!!

楼主:
昨天又帶麵包板回去玩
才發現我的三用電表可以量AC電流...真是太混了...
目前應該會設定在40顆LED(用在洞洞板剛好5*8)
下面是昨晚測試的結果:
1.MPE:1.68uF
   DC:115.9V , 電流:13.2mA , LED電壓:2.88V
2.MPE:2.15uF
   DC:117.5V , 電流:15.8mA , LED電壓:2.91V
3.MPE:2.62uF
   DC:118.4V , 電流:17.9mA , LED電壓:2.95V
4.MPE:2.95uF
   DC:119.3V , 電流:19.4mA , LED電壓:2.97V
----只能測試到這,因為沒MPE了----
MPE容量也慢慢接近你提供的數值^^
1顆3.3uF或4.7uF的MPE已經跟小雞蛋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裝進20W省電燈泡裡^^
如果改用2200mcd的LED*40顆還是只能裝在樓梯間
那...就準備更換跑道了
換高瓦數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帶麵包板回去玩
才發現我的三用電表可以量AC電流...真是太混了...
目前應該會設定在40顆LED(用在洞洞 ...

你有測 AC 交流電流嗎 ??? 有發現什麼情形呢 ???

看你的數據 DC 電壓 , 都比計算值來的低  !!

40 顆 用 2.95uF  計算值   DC 140V   28.65mA  !!

你的電路有串電阻嗎 ???

我實際用 vf=3.2v 20mA 結果頂多差個 一 . 二  mA 左右 !!!

你不是有 1uf 的嗎?? , 並個 3 顆就有 3uf 了啊 !!!

看你的 LED VF 實際上都不足 !!

我的 3.2 至少也有 3.0 的電壓 v

用 3000 mcd 36顆 感覺大概是省電燈泡 3W 的亮度吧 !!!

楼主:
今天下班會帶麵包板回家
晚上就可以測AC電流
測出來是0.031~0.039A
(為什麼會這樣寫,因為我接錯,把mA檔燒壞了...  ,只能用A檔量)

沒串電阻
(所以我看到DC輸出值,膽顫心驚的,特別是LED一直減少的時候)

說到MPE就尷尬了...
我以為不會用到高容量的
就算會用到並一並就好了
就買了334,474,474,684,105
結果.....
不過我仔細看了一下LED的spec
電流20mA是比較好的(If=30mA)
而我最後一次測試的結果是19.4mA,剛好^^

"用 3000 mcd 36顆 感覺大概是省電燈泡 3W 的亮度吧 !!!"
我...信心....遭受打擊......

附件是LED spec.

LED spec

LED spec

网友(2012-08-11):
引用 楼主:
今天下班會帶麵包板回家
晚上就可以測AC電流
測出來是0.031~0.039A

測量電流真的要小心 !!! 你必需先用高檔位的 , 如果你不知道電流是大概多大 !! 冒然接上通常就 ...... 燒保險

絲了 ~~ 以前工廠用的電錶 百分之 九十 保險絲燒了  , 還有百分五左右燒電阻  (用電阻檔測量帶有電壓的測試

點 ) , 工廠的東西 就是一堆人亂搞 !!!

那你測出來的電流 AC側   和 DC側 有何不同 !! 為什麼 ???

想想看 DC 側 測到 20mA  為何 AC 側會不一樣呢 ???

105 不就是 1uf 了嗎 ??? 最大 30mA 可以到 24mA 都算安全啦 !!! 你可以用手試一下 LED 的表面溫度 !!

在 24mA 應該只是一點點溫度而已 !! 我的超到 23mA 就有感覺溫度比較高 , 而且從 17ma~ 23ma 亮度

變化不大  , 所以定在 17mA 左右 , 算是很合理的 !!!

那個亮度就如照片所示 , 你覺得這亮度夠嗎 ???

或許組個 7組一起點亮可達 21w !!!

我自己猜測的 , 沒有儀器可以測量哦 !!

楼主:
那你測出來的電流 AC側   和 DC側 有何不同 !! 為什麼 ???
想想看 DC 側 測到 20mA  為何 AC 側會不一樣呢 ???
ANS:測試結果AC側大於DC側,因為.....供要大於需,對否?有一些應該是LED以外消耗掉的吧?^^

目前用19.4mA還沒長時間使用,找時間把零件組合起來試看看可以撐多久.
等2200mcd LED到,再來測試看看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測出來的電流 AC側   和 DC側 有何不同 !! 為什麼 ???
想想看 DC 側 測到 20mA  為何 AC 側會不一樣呢 ...

是的 !! 那你有沒有發現 , DC 側 假如裝 20顆  電流設定在 20mA , 這時 AC 側 假設是 39mA !!

那麼若改為 40顆 電流一樣設成 20mA (更換電容) , 那麼 AC 側的電流會是多少呢 ???

你親自做一下實驗 , 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

我的目前也是頭好壯壯 , 我發現這個電路, 對電壓的變動蠻敏感的 , 只要你家有比較耗電的設備啟動 !!

你的燈馬上會受影響 !!

楼主:
4.MPE:2.95uF
   DC:119.3V , 電流:19.4mA , LED電壓:2.97V , AC電流:0.03A

jeanshyen大大,如果用公式算,流經MPE的電流應該是122.3mA左右,可是我量到的卻是0.031~0.039A ???

网友:
引用 楼主:
4.MPE:2.95uF
   DC:119.3V , 電流:19.4mA , LED電壓:2.97V , AC電流:0.03A

使用 2.95uF 我算出來的電流 應為 108.876828 , 這是最大可提供的電流 , 但電流會隨著負載的大小而改變 !!

由 DC 端來看 119.3 X 19.4 =2.31636 W , AC 側電流  = 2.31636 / 97.9 = 0.02366.... A ,

但實際上會更大 !! (因為有轉換率 , 還有一些損失) , 所以這邊你自己要去找出之間的關係 !!!

我實際實驗電流越大 AC 電流 與 DC 電流差異越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發現到1個問題,
LED數量我一直減少,
LED二端的電壓增加的很緩慢,

量量電容,61.7V應該在電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電容,61.7V應該在電容上

大大果然一語驚醒夢中人,
昨晚睡覺前看到你的留言,
就在腦中不斷的在想這句話,
MPE也是負載的一部份,
我怎麼沒想到...
我將線路簡畫如下:
AC1次有2個弦波,剛好分別經過上下2張圖.

線路圖

線路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一語驚醒夢中人,
昨晚睡覺前看到你的留言,
就在腦中不斷的在想這句話,

你畫這圖,我反而看不懂,變成半波整流了。其實不用想那麼複雜,電容降壓,就是利用電容容抗來限流,所以就將電容當成電阻看,就行了。我比較好奇的是,有人說用電容降壓,上電時,會有火花,不知你做的,會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畫這圖,我反而看不懂,變成半波整流了。其實不用想那麼複雜,電容降壓,就是利用電容容抗來限流,所以 ...

我的零件現在還插在麵包板上,
我做了這麼多測試,
應該是沒有火花出現,
因為我的注意力都在LED上^^

楼主:
說真的,也不怕大家笑,因為我也覺得很好笑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用40顆LED怎麼算出給LED 20mA要用多大的MPE
數據都是慢慢試出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真的,也不怕大家笑,因為我也覺得很好笑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用40顆LED怎麼算出給LED 20mA要用多大的 ...

你試試這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試試這個 !!!

謝謝jeanshyen大大,下載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大,下載來試試

有成果要分享一下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果要分享一下哦 !!

100顆2200mcd的LED還沒到,到了之後馬上施工見分曉n_160|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顆2200mcd的LED還沒到,到了之後馬上施工見分曉

那個 [石將軍]  說用 4500MCD 的 , 可是看起來一點也不亮 ??

LED電容降壓法 麥拉電容爆炸
http://bbs.pigoo.com/thread-40069-1-1.html

請看 40# !!

我用 3000MCD 的看起來還算亮 !!

你用 2200MCD 應該會很失望吧 !!

或許一切根本都是廠商吹噓的 !!

等你的實驗結果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 [石將軍]  說用 4500MCD 的 , 可是看起來一點也不亮 ??

LED電容降壓法 麥拉電容爆炸

廠商5mm DIP廣角的最高才2200mcd
比一開始拿到的免費樣品900mcd差了快2.5倍
我一組用40顆LED...應該會滿意n_163|
大家有什麼廠商可以介紹的嗎?

楼主:
2200mcd的LED終於來了,
接上麵包板之後測試,
暴亮阿....
MPE:225/250V,40顆LED
負載端電壓:117.8VDC,電流:13.8mA,單LED電壓:3.02V
P=(0.0138*3.02)*40顆=1.67W
再來就是裝到壞掉的省電燈泡中了^^(完成後再補上)

圖1:麵包板上的零件
圖2:打開電源開關(房間不關燈)
圖3:打開電源開關(房間關燈)

楼主:
昨晚終於把LED裝到浴室裡面,
(因為浴室是單燈,比較好比較)
一開燈,很失望,
大概少了1半以上的亮度(跟20W省電燈泡比),
而且光線看起來好奇怪,
之前瀏覽別人的文章,
他們說看起來有陰森的感覺,嗯.......好像有一點
看來,
要動用12VDC/1A的變壓器了,
3顆1串,並50串
總共150顆LED,
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終於把LED裝到浴室裡面,
(因為浴室是單燈,比較好比較)
一開燈,很失望,

是不是有點失望 !!

那些 2 呎 的 led 日光燈 耗電居然要 0.28A

也沒有比 20w 的省電燈泡來的亮 !!

但電流消耗卻更大 !!!

楼主:
因為我只有洞洞板,
不然應該用SMD的LED才是
If=150mA,Vf=3.3v,亮度:38LM,1顆才4元
弄個3串6並也才72元,
只不過不知道會不會比現在的亮,
我現在弄的是1顆3元,2200MCD,40顆就120元了
(以上只計算LED的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只有洞洞板,
不然應該用SMD的LED才是
If=150mA,Vf=3.3v,亮度:38LM,1顆才4元

我買的 LED 3000 mcd 一顆 1.3 元 !!!

只是不知道壽命是多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的 LED 3000 mcd 一顆 1.3 元 !!!

只是不知道壽命是多久 !!!

我是直接跟原廠拿的,
可能量少比較貴,
不過你買的1.3/pcs,
跟我在淘x看的比較接近^^
淘x的東西很便宜,
問題在品質.付款跟運費.
如果淘x在台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跟原廠拿的,
可能量少比較貴,
不過你買的1.3/pcs,

我在 P 拍買的 !!!

他說是台灣廠做的 !!!

我只是拿來玩玩 !!

品質是如何未實際測試 !!!

p.s 一包 100 顆 120元 !!!

     運費 5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