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三單-組裝、測試篇

楼主(2012-07-12):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二單-整修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72-1-1.html

整修過後再來是組裝及測試了!!

面板要貼回,用雙面膠先黏上

把按鈕部分做擦拭,避免再卡住,在連桿上有明顯的摩擦痕跡

把按鈕裝回開關上

在按鈕連桿與固定架之間上一些黃油,增加潤滑,減少摩擦

把連桿裝回面板上,這裡的螺絲使用錯誤

後來有改回原本的平頭螺絲

把CRT線圈部分做一下加工

第一次加工時沒注意線圈線路的出口,裝到上面去了

再拆一次改到往面板方向出線,這樣才能將線路裝上主板

安裝面板

安裝面板外框及CRT外框

整機完成

清潔過程沒有拍圖,我是用水蠟把整機外殼面板都清潔一遍,

用去漬油除去貼紙的膠

再來做測試了

輸入正玄波1KHZ給CH1

輸入三角波1KHZ給CH1

輸入1MHZ訊號給CH1

輸入100HZ信號給CH1

直接用CABLE輸入訊號給CH1,不透過探棒

100HZ

1KHZ

1MHZ

把測試訊號也直接輸入CH2做比對

1KHZ

100HZ

1MHZ

到這裡總算是告一段落,

再來要做的是調整,目前找不到SERVICE MANUAL,暫時無法做調整

就目前測得的狀況,這台示波器的準確度還算OK!!

對一般的測試應用都足夠了!!

謝謝指教!!

网友A:
eson0724,愈玩愈有心得了。
做這些測試是很 “厚工” 及費時間的,不過有興趣加持,其中的爽度很高的。

感謝分享,最近看你的文章,學到不少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on0724,愈玩愈有心得了。
做這些測試是很 “厚工” 及費時間的,不過有興趣加持,其中的爽度很高的。

過獎了!!

有興趣玩玩而已!!  把自己的處理過程做分享!!

自己動手成功的爽度,真的是無法言喻阿!!......

网友A:
我是有找到 2020 的 PDF 資料,我想還是有些參考價值。

Sampo SS-2020.pdf (1.66 MB, 下載次數: 53)

网友:
衝,衝,衝 衝出Eson修理示波器 a大道.

氣氛是會感染的,當大家看到你所貼的那些整理文和維修文,心也都會癢癢的,然後跟隨你的腳步撩下去了 ...

楼主:
呵呵!!

一起加油!!  我不會的,還有沒遇過的,也請多指教指教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找到 2020 的 PDF 資料,我想還是有些參考價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39269-1-1.html

謝謝!!

這個資料我已經有了!!   那帖也是我發的.......

還是很感謝熱心的朋友!!   謝謝你們!!

网友B:
好像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新的~

滷雞蛋大大!!  呵呵!!  你看到啦!! 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大大!!  呵呵!!  你看到啦!! 指教指教!!!

學習了~

网友:
eson0724大:
   古語說到: 三折肱成良醫,看你發表的文章,從唉唉苦叫到現成就連連,真是可喜可賀!! 可以為日後增加一技之長,保養示波器不容易但是你做到了!!  天道籌勤!!

网友:
eson0724兄,真的是修示波器,修出門道來了,
非常感謝你發的示波器文啊!
氣氛真的是會感染的!

楼主:
我是從買了第一部示波器之後遭遇故障後續又有WISH大的維修文開始的!!

有興趣的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我還有很多不懂!!  還望先進指教阿..........

网友:
這台機器整理得很棒
維修的樂趣就在於修復後的成就感和舊機器能夠重獲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