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斜板老豪邁125大燈暗可改裝嗎

楼主(2012-07-12):
還是有更好的方法?換燈泡有效?

网友:
裝繼電器改吃電池(直流供電)或換副場大燈組
但停車大燈開關要記得關不然電池會沒電

楼主:
副場大燈組會增加多少亮度??

网友:
大燈組會建議換成
新型大燈組
原本為兩顆(12V18W)
新型為單顆(12V35W)
大約燈組價為50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