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joybook 2000e筆記型電腦如何拆

楼主(2012-07-12):
Benq joybook 2000e筆記型電腦.因cmos時間無法記憶.想拆開看是否如桌機.有水銀電池可更換.

奈何電池.硬碟拆下.光碟機退出.並已拆下19顆螺絲.還是無法拆開.求助是否還有隱藏的螺絲.或其他方法.

网友:
有些螺絲藏在鍵盤下!!

還有一班NB的電池是有封裝帶線的,要注意電源極性!!

网友:
外殼從螢幕上蓋A殼 螢幕框B殼 鍵盤C殼 到底殼D殼
1.先把電池和硬碟光碟機等等外設移除是對的
2.D殼螺絲全卸下,光盤拿下來後有些機器會有兩顆小螺絲固定也要拿下
千萬別硬拆可能會斷殼或拉斷線
3.翻過來C殼看看電源板那一塊拿下來,鍵盤隨之可以移除(有排線接著打開卡榫拉出排線,卡榫沒先打開可能會造成卡榫或者排線受損)
4.移除鍵盤下固定主板的螺絲
5.移除散熱風扇模塊
6.確認所有排線和介面卡都移除小心把板子從外殼找個角度拿下來
BIOS電池電池接腳焊好之後要記得絕緣再裝回
剛學拆最好拍照或者筆記下位置和螺絲規格

楼主:
似乎是KB卡住.但找不到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