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CER AL1913螢幕為何會這樣 什麼原因......

楼主(2012-07-12):
因為買了大尺寸螢幕
所以這台ACER AL1913已經閒置一段時間
今天剛好又拿出來用
卻發現螢幕變成這樣
整個螢幕大範圍的變得好像很亮
顏色也很奇怪
請問是那裡壞了
謝謝指教

网友:
偏光膜壞掉了唷!

网友:
面板ng,ng.

网友:
哇~~~~~~
內偏光膜壞了......
前輩有PO上很多相關文章
請搜尋一下,好像發生在液晶電視上的比較多~

楼主:
這無法用修的嗎
一定要整片換掉嗎
這個有零件可換嗎
或者和什麼機型通用啊

搜尋文章後發現偏光膜可以買的到
請問有那位大哥有在賣的
可以賣我嗎

网友:
偏光膜好像也不便宜,去買一台二手的,便宜又省事。

不過,你是要練功夫的話,當然可以試試。只是萬一沒貼好,代價大了一點而已。。。。(還有,心也很痛~~)

网友:
第二張還蠻好看的,像極光!第三張,各位老前輩,是壓到面板嗎?還是受潮??謝指教~

网友A:
大大,,,,,,,,  您的面板內受潮了,,,,,,,,,,
拆開用酒精, 擦拭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的面板內受潮了,,,,,,,,,,
拆開用酒精, 擦拭一下喔~~~~~~~~~~~     ...

這只是受潮嗎
還是偏光膜損壞了

楼主:
有人知道AL1913偏光膜的角度嗎

网友:
19吋的 從貼膜 好像划不來..又不能貼得很漂亮
我也有一台19吋的 也膜壞了 丟回收場 又有250元
在花個 400-500 回收場 可以上電測試的 找軟了來修 都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AL1913偏光膜的角度嗎

確定(偏光膜)故障
更換新品  可以完修
但(不划算)成本過高

网友:
看法跟YSHQQ,大大一樣..好像泡水車,先別急著找材料,先拆下看看背光

网友:
更換"偏光膜"就可以了!
拍賣網可以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