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0CCBT面板無電源DCtoDC故障

楼主(2012-07-13):
廠牌:大同
型號:V30CCBT
故障狀況:
1.無電源:電源板更換電容後24V與5V都有但還無畫面
2.查到AD版24V to 12V之DC to DC故障但因完全看不出字來
想請問是否有人知道型號是啥或是有替代的型號

24V to 12V之DC to DC故障

24V to 12V之DC to DC故障

网友:
這個可能是你需要的

送修吧

要等明牌  可能會沒有

問 問題比回答問題的人
不積極 這樣就會修不好

所以建議(送修) 省時 方便 快速

樓主 你覺得  這個建議  可以吧

楼主:
請問我可以用LM2596S-12替換嗎??
手邊剛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可以用LM2596S-12替換嗎??
手邊剛好有

LM2596S-12是5隻腳穩12V的~~
但也有ADJ~~請小心!
拍賣網有在模組好像100內~~如果不確定上面就買模組去改..

网友A:
在我的維修筆記中有記載到 1039/8120JD 各腳的電壓,您有比對了嗎?
結果電壓數值多少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34785-1-1.html

如果確定壞了露拍有在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1266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維修筆記中有記載到 1039/8120JD 各腳的電壓,您有比對了嗎?
結果電壓數值多少呢?
http://bbs.pigo ...

I039上電後 1:24V, 2:0V, 3:GND, 4:0V, 5:0V

楼主:
因物主說已買新電視不修已將電視載回
已確定是1039/8120JD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