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X61畫面問題

楼主(2012-07-13):
IBM X61畫面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
開機畫面輕微上下抖動(時有時無)....畫面下方整排底線抖動...
~~外接螢幕顯示正常....
~~依狀況是面板還是排線故障....
謝謝各位~~

网友A:
換屏再測試看看:)
外接VGA正常通常是面板故障居多
當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問題
先換看看吧找片正常的點點看

网友B:
面板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屏再測試看看
外接VGA正常通常是面板故障居多
當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問題

可能要買片回來試看看了...
感謝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故障了

多謝大大指點~~

网友C:
應該是屏線沒叉好或是髒了,同樣情形的筆電我處理過幾台都是這種情形,希望能幫的到你

网友D:
面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屏線沒叉好或是髒了,同樣情形的筆電我處理過幾台都是這種情形,希望能幫的到你 ...

屏線清理過....狀況依舊..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故障

尋找面板中...謝謝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線清理過....狀況依舊..感謝大大

SORRY沒看到畫面最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沒看到畫面最下方

大大您客氣了~~~感謝您的費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