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M630維修請教

楼主(2012-07-13):
小弟這台TM630在更換網購的2手回修中古板後,再用了1年,開始有撥放影片時影像字幕不同步的問題,接下來是常常開機後不久跳藍底白字自動重開機,開機後約30MIN,LCD變這樣

現在一開機畫面如此
接著LCD逐漸由周邊到中央反白

因為NIVIDIA的顯晶內外顯切換都是指令控制,不能進WINDOWS看到畫面就沒辦法切換來排除LCD是否有問題,不過雖然看不到畫面還是聽的到WINDOWS XP進入完成的音樂聲,研判顯晶掛點機會偏高

顯晶畫面

圖中是小弟換下的廢板,有問題的顯晶是GFORCE2-100

請問這塊顯晶的回焊條件,多謝各位前輩了

网友:
這是面板故障吧!!

跟顯卡關係不大!!

我也一台,顯示正常,但是顯示出來的畫面動作變慢了!!

网友:
是面板故障

网友:
別亂殺@@"~~~先換面板

楼主:
跟各位前輩報告,小弟前天翻到女王作手工藝的熱風槍,標示350W/350度C,先上免洗助銲劑烤1MIN,症狀依舊,小弟就給他烤個2MIN,結果顯晶旁邊跑出錫珠,上電後無法開機,應該要植球了

手太賤的下場,應該要等前輩回應再動手的

楼主:
小弟會誤殺忠良,可以說是被溫度騙了,這台開機後溫度之高,背後外接插座金屬部分在開機後30MIN就已經到了會燙人的程度,底下顯晶部分甚至可以在冬天當暖爐,大概這台的設計者樣機出來只有再辦公室試用一次就交件了。不知道這台散熱有這麼差

另外一個原因是看不到畫面不能切外顯,小弟以前都是這樣判斷LCD是否有掛,也給了小弟一個教訓,以後買NB要找可以從鍵盤切內外顯的

楼主:
請問有前輩可以幫忙做晶片植球嗎,本來這台小弟要放棄了,因為看不到畫面不能切外顯,要看到畫面又必須換LCD,以這台的規格效能花錢買面板實在划不來,剛好昨天有同事報廢一台IBM A22,面板規格一樣,因為面板已經殺下來,小弟又手癢想修修看,跳一下BGA的火坑

只是植球所需鋼網哪裡買跟如何挑規格,小弟完全不知,而且小弟只做這片顯晶,買整盒的錫球也划不來,如果板上前輩能協助就太感謝了,麻煩PO小弟聯絡資料、晶片寄送跟費用及匯款方式,多謝了

网友A:
建議換顆顯示芯片,重植是撐不久的,因為很多是芯片核心問題,加熱後可以暫時撐一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換顆顯示芯片,重植是撐不久的,因為很多是芯片核心問題,加熱後可以暫時撐一陣子 ...

多謝S大指導,這台都出廠快10年了,市面上應該不可能有新晶片,小弟手上只有原機的NVIDIA GFORCE2-100跟費板上的NVIDIA GFORCE2-200共2顆,修這台也只是練功用,修好能撐1年就可以開香檳慶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