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PO-SL7003有拖影(已完修)

楼主(2012-07-13):
機後銘牌
面板型號
所有板子
AD板/接屏線處有熱熔膠拔除時破損,但接觸沒問題
T-CON
T-CON左半邊排線輸入
T-CON輸入點
T-CON左邊
T-CON右半邊
畫面向右拖影
另一張AD照
這片板子似乎換過兩個貼片電容C94/C95
無論接測試器或接PC,都有向右拖影,連選單都有!!640X那裏!!
AD板上各電壓調整器輸出入都正常,T-CON進入5V,有顆電壓調節輸出3.3V,屏線是針狀都沒有接觸問題
請教各位老師傅,該如何進行下一步檢查??謝謝

楼主:
查出是中間淺藍色兩線捲在一起,有一條不通,經清潔後完修

网友A:
這種接頭用熱溶膠固定不是很好的選擇!!

我大多是用膠帶,其實接頭接上後,除非外力較大,要掉的機率不是很高的!!

用熱溶膠在維修時會造成很大困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接頭用熱溶膠固定不是很好的選擇!!

我大多是用膠帶,其實接頭接上後,除非外力較大,要掉的機率不是很 ...

沒錯,所以AD那邊的插座都已經破損,不過他原來的膠帶撕下來不黏了,也不貼了,我還是用熱熔膠黏,希望部會再脫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