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8S661FXMP-RZ不開機但經強制開機後變成正常

楼主(2012-07-13):
GA-8S661FXMP-RZ不開機, 但經強制開機後變成正常, 但拔除電源後, 從新再來又不能開機了
經撿測PWR_SW+針腳僅有0.87V, 經過強制開機後, 這個針腳又回復到3.85V正常電壓, 這個主機板就可以正常開關機了.
跑線沒有找到PWR_SW+經8.2k歐電阻到ATX#9腳紫色線5VSB的元器件, 不得已使用一條飛線接8.2K歐電阻, 將5VSB降壓
供應開機腳, 但是, PWR_SW+有了3.85V的電, 按下開關, 仍然毫無反應, 不能啟動這個板子.
墾請先進指教
THX

网友A:
我很納悶   (不開機, 但經強制開機後變成正常,)
有電腦主機板會這樣嗎???

既然已經不開機了,如何強制關機????

要強制關機的前提,主機不是已經在啟動中了嗎???

我在猜想,樓主是否指的故障狀況是有觸發,無跑碼或是有卡故障碼的開機狀況

必須經過長按開關,待斷電之後,就能成功讀取BIOS並進入系統??

重新啟動後,發生以上的故障循環??

若我是有猜到的話,

可以建議先檢查CMOS電池,檢查POWER內部有無零件故障,

POWER在有負載狀況下的電壓是否足夠、穩定

檢查待機電壓,檢查啟動PIN腳電壓,

再查BIOS RESET接腳有無氧化(有裝插PIN的才有),

再來更新BIOS,若是故障依舊,再討論!!

网友B:
大大,如何強制開機,教一下...........
我也很納悶喔!既然不能開機了,又如何強制開機呢?
你是換power開機嗎?還是你是power不開機....
還是我資質太淺.....不懂...

网友C:
因為不知道你說的強制開機 , 指的是把 ATX 的 綠色線直接短接是吧 !!!

但你又說 強制 開機 後 又變正常 , 但拔除電源後, 從新再來又不能開機 !!

是什麼變正常呢 ?? 開關機正常 ??? 電腦正常 ???

[不得已使用一條飛線接8.2K歐電阻, 將5VSB降壓
供應開機腳
, 但是, PWR_SW+有了3.85V的電, 按下開關, 仍然毫無反應, 不能啟動這個板子.
墾請先進指教 ]

你的做法應該不對吧 !! 如果你是從 綠色 的線 加一電阻  , 拉到 開機 的 PW-SW  好像還有道理 !!

但你拉 紫色的 (5vSB) 的電 去給 pw-sw 何義 ???

网友D:
此主機板的PWR_SW針腳的電壓應該是來至於南僑。

為什麼一定要找「PWR_SW+經8.2k歐電阻到ATX#9腳紫色線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主機板的PWR_SW針腳的電壓應該是來至於南僑。

為什麼一定要找「PWR_SW+經8.2k歐電阻到ATX#9腳紫色線5VSB ...

謝謝您
我想您說的應該很正確
因為我看了一張開機電路圖, 它是經過8.2k電阻直接從5VSB降壓來
我用熱風槍將南橋加溫, PWR_SW針腳的電壓從0.87V慢慢上升到3.78V, 主板就可以正常開關機
但拔除電源後, 故障情形依舊.
據說, SIS的南橋故障率很高, 這個板子的南橋用964
前一張板子P4SP-MX不能開機, 換了南橋SIS 962LUA, 問題就解決了.
我將往更換南橋的方向維修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不知道你說的強制開機 , 指的是把 ATX 的 綠色線直接短接是吧 !!!

但你又說 強制 開機 後 又變正常 ,  ...

因為不知道你說的強制開機 , 指的是把 ATX 的 綠色線直接短接是吧 !!!是的 綠線黑線短路

但你又說 強制 開機 後 又變正常 , 但拔除電源後, 從新再來又不能開機 !!

是什麼變正常呢 ?? 開關機正常 ??? 電腦正常 ??? 都正常了

[不得已使用一條飛線接8.2K歐電阻, 將5VSB降壓
供應開機腳, 但是, PWR_SW+有了3.85V的電, 按下開關, 仍然毫無反應, 不能啟動這個板子.
墾請先進指教 ]

你的做法應該不對吧 !! 如果你是從 綠色 的線 加一電阻  , 拉到 開機 的 PW-SW  好像還有道理 !!

但你拉 紫色的 (5vSB) 的電 去給 pw-sw 何義 ??? 我從電路圖看到是由5VSB紫色線通過8.2K電阻降壓給PWR_SW
我試過將南橋加溫, PWR_SW開機腳電壓從0.87V慢慢上升到3.85V, 主板又恢復可以正常開關機了
可能又是南橋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如何強制開機,教一下...........
我也很納悶喔!既然不能開機了,又如何強制開機呢?
你是換power開機嗎? ...

是將ATX的綠線跟黑線短接啟動
通常能啟動就表示啟動電路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納悶   (不開機, 但經強制開機後變成正常,)
有電腦主機板會這樣嗎???

首先要謝謝您
所謂強制開機是將綠線短路開機
確確實實, 短路開機後主機板就回到正常了
我試過將南橋加溫, PWR_SW的電壓從0.87上升到3.87V, 主機板又正常了
懷疑是南橋虛焊?
THX

网友:
家裡好像有一塊一樣的 不過不能開機
等等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知道你說的強制開機 , 指的是把 ATX 的 綠色線直接短接是吧 !!!是的 綠線黑線短路

但你又說 強制  ...

你說的 5vsb 可能只是提昇用的 !!

但實際上開機 電路也分成好幾種 , 有的是用 IO 晶片控制 , 也有南橋控制的 , 最普通的就是利用邏輯 ic

閘配合 !!!

要由實際的電路來看 , 不能一概而論 !!!

网友:
電路上好像少了一些零件, 是不是有關係啊

网友E:
你的狀況我遇過一次.....
我是不懂強制開機...因為我不會將POWER這樣短接開機....
不過我那次是換南橋就好了....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將南橋REWORK看看,說不定就只是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狀況我遇過一次.....
我是不懂強制開機...因為我不會將POWER這樣短接開機....
不過我那次是換南橋就好 ...

謝謝您
我正在換南橋
到現在還沒買到
SIS 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