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P-MX不能開機更換南橋回復正常

楼主(2012-07-13):
ASUS P4SP-MX不能開機更換南橋回復正常:
故障: 1. 插上ATX電源後加電, 主板綠燈不亮
     2. 按PWR_SW沒有反應
     3. 手摸APL1117三端穩壓管迅速發熱
撿測結果: 1. ATX加電後, 1.2.11橘色線有0.4v電壓, 4.6.19.20紅色線有0.9v電壓, 9腳紫色線原來5VSB降為1.9V, 14腳5.0V變成0V
                2. 對地打阻值, 紅色線腳只有28歐, 其它的腳都在200歐以上, 當然7個黑色線接地.
維修: 1. 根據穩壓管APL1117發燙這個現象, 推斷是南橋SIS 962LUA內部短路
     2. 拆下南橋後, 進行撿測, 異常情形完全消除
     3. 更換新的南橋, 上CPU 記憶體 上電開機 完全正常
THX

网友:
恭喜完修啊~
好久沒看到林大了, 近來可好?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