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C1900 兩個地方卡紙

楼主(2012-07-13):
請問大大,

參考大大之前的帖文, 目前已檢查了2個磁桶(2個目前都能歸位, 不會因泡棉老化而黏住) , 但試機後還是會卡紙
有其它的原因嗎? 或是這2個磁桶非關進紙磁桶, 還沒找到進紙磁桶?

一進紙就卡紙了

一進紙就卡紙了

該磁桶1無泡棉

該磁桶1無泡棉

已用絕緣膠帶貼上

已用絕緣膠帶貼上

网友:
會不會是塑膠齒輪磨光了

网友:
我"個人"認為(不代表是真實).....

一般這種滾筒進紙用久了多少都會出現問題..

不管是印表機或是影印機..

大都是進紙的泡綿滾筒硬化..

夾不住紙張才會卡紙...

換一些厚一點(磅數高)可能會改善一點...

一般我都推薦後方進紙的機器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當然雷射印表機或是影印機的(桌上型)的這類型的好像比較少~

网友:
要不要試把加熱模組拆開看看是否上壓滾筒卡很多碳粉導至打滑

网友:
樓主您紙都快出完了才卡住,不太像電磁鐵的問題,如果每次都卡一定的位置,大概就是壓紙滾筒轉到某個位置會失去動力或抓不住紙,也就是齒輪缺齒或滾筒失圓

网友(2012-08-21):
要看紙最後在哪停住......看起來像是加熱器的問題?

楼主:
我都檢查看看再向大大們報告

网友:
加一故障問題!如電磁閥故障^_^會產生連續送紙現象或不送紙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