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幫忙確認Winfast PX8600 GTS TDH 兩個掉件是什麼元件?

楼主(2012-07-13):
請教版上的高手,手上有這塊卡的朋友幫忙確認這兩個掉件是什麼元件,請看圖:

圖一 Winfast PX8600 GTS TDH PCI-E 顯卡正面外觀

圖二 背面全圖

圖三 掉件在背面的左下區

圖四 左下區的近照,元件太小還是不易辦識

圖五 掉件放大圖

紅框中左邊那顆約略可以看出像是電容,右邊那隻就不知是什麼,板子背面並無零件編號可供辨識
請求手上有這塊顯卡的朋友幫忙確認是件麼元件,謝謝!

网友A:
這片顯卡生產商都是用公版套用的嗎?

跟偶手上旌宇8600GTS幾乎一模一樣.........
正面

反面

那個兩個掉件的位置...都是貼片電容:

來張開閃光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顯卡生產商都是用公版套用的嗎?

跟偶手上旌宇8600GTS幾乎一模一樣.........

非常感謝您!
這片顯卡看起來是公版的外觀幾乎完全一樣,只是廠牌不同而已...........

謝謝您,真的幫了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顯卡生產商都是用公版套用的嗎?

跟偶手上旌宇8600GTS幾乎一模一樣.........

john_avatar 大,今天抽空補上那兩個掉件貼片電容,並再次作地毯式檢查,結果發現另有掉,
可否再次請您幫忙確認這兩個元件,元件位置如圖:

感謝您!

网友A:
參考如下:

SMD電晶體刻印為"K1P"..橫躺的字是"U1",應該是生產批號吧?

黃線代表短接...電晶體Q2001旁是貼片電阻,板上量約10K(實際數字是9.9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如下:

收到了!
感謝您詳細地說明,
Q2001和Q2000 可能是 PWM IC 的推動管(尚未詳細跑線路,希望 PWM IC 沒掛,

待下一進度再回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了!
感謝您詳細地說明,
Q2001和Q2000 可能是 PWM IC 的推動管(常未詳細跑線路,希望 PWM IC 沒掛, ...

按零件分佈位置來看,應該不是..這Q2001與Q2000離pwm ic ->ISL6568還滿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零件分佈位置來看,應該不是..這Q2001與Q2000離pwm ic ->ISL6568還滿遠的~~

細看Q2001的右上方那顆只是穩壓三極管 AZ29400-2.5V,並不是 PWM IC 。

查了一下資料 Q2001 的標記 K1p =BCW71 ,是一隻 npn 電晶體,可能要找代用品,
另外有點麻煩的是基板上的焊墊都掉了,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