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JM1an-P-DC12V這顆繼電器

楼主(2012-07-13):
這塊版子是用在東元變頻冷氣室外機
因不過電
請問JM1an-P-DC12V這顆繼電器
與另二顆可通用嗎,
查了資料好像比原先的好(有錯請糾正喔),
請大大再幫我確認一下好嗎
小弟有附上Datasheet

還有還有(問題會不會問太多呀)PCF-112D1M頭上的二支腳(3,4)焊上後要裝嗎
因為原先JM1an-P-DC12V沒有
所以不知道要不要裝,那二支腳(3,4)的用意為何呢

PCF-112D1M.PDF (268.91 KB, 下載次數: 51) JM1an-P-DC12V.pdf (97.76 KB, 下載次數: 49)

网友A:
板子燒成這樣應該有大電流
如果繼電器壞掉而已要加強pcb版上的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燒成這樣應該有大電流
如果繼電器壞掉而已要加強pcb版上的散熱

感謝大大的回覆
ok,ok我再加個風扇好了,還有其它要注意的嗎

楼主:
請問台灣有在賣這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台灣有在賣這顆嗎

RY008【億禾】(一標1pcs售75元)松下全新12V繼電器JM1aN-TMP-DC12V。可用於頂級音響喇叭保護器HID線組強化改裝冷氣機維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2841343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Y008【億禾】(一標1pcs售75元)松下全新12V繼電器JM1aN-TMP-DC12V。可用於頂級音響喇叭保護器HID線組強化 ...

感謝雄爸爸百忙中回覆喔
那請問一下,原先的頭上無接角,現在有二支接腳,那二支要接嗎,接在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爸百忙中回覆喔
那請問一下,原先的頭上無接角,現在有二支接腳,那二支要接嗎,接在那呢 ...

頭上那兩隻是給壓縮機這種耗電量大的負載插壓接頭的
跟底下插PCB的  3  4  是一樣的腳位,屬於NC (常態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頭上那兩隻是給壓縮機這種耗電量大的負載插壓接頭的
跟底下插PCB的  3  4  是一樣的腳位,屬於NC (常態開 ...

非常感謝您喔
那表示我直接焊上去就可以了嗎,頭上就不用再接其負載插壓接頭了吧
那3 4是作備用或支援用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