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各位高手有關電晶體控制的問題!

楼主(2012-07-14):
不好意思請問各位高手:
下圖是小弟在實驗以Arduino控制大電流DC馬達時的控制電路,圖中Vcc為10V,所使用之電晶體型號為TIP120,Signal訊號為5V,但為何以上圖的方式可以使馬達正常運轉,但下圖卻不行呢(拿掉馬達測兩端電壓上圖輸出10V下圖卻只有1V)??懇請各位高手解惑,萬分感謝!!:)

网友A:
一般在 Base 上會加上個電阻(幾百到十K 歐姆),你是用多少的呢?

上圖的 Ib 比較大,下圖的需考慮到馬達的內阻,所以可能是 Ib 不夠大,導致電晶體不能飽和。

网友:
上圖馬達放在 C 極
電晶體做開關作用
馬達可正常運轉

下圖馬達放在 E 極
除非輸入電壓夠高
要不然電壓增益小於1
馬達無法正常運轉是一定的

輸入Signal訊號為5V 在空載時可達到
接上電晶體 B 極 後
因阻抗效應 電壓將大幅降低

网友:
這樣的接法 應該會變成射極隨藕器吧?

网友:
下圖如樓上大大所說的是射極隨藕器,Ve = Vb-0.7V = 4.3V,也就是說馬達兩端只有4.3V,當然馬達不會動!!

网友B:
你是pwm的控制方法
arduino是输出一连串的脉冲控制马达速度
只能用上图的的结构
若果要用下图的,晶体管换成pnp,好像是tip121

并且,如果晶体管没有内建damping diode的話
自己在晶體管ce腳並聯一個1n4002作為free wheeling diode,不然晶體管很快會被打穿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 Base 上會加上個電阻(幾百到十K 歐姆),你是用多少的呢?

上圖的 Ib 比較大,下圖的需考慮到馬達 ...

嗯嗯我有加一顆2K的電阻但沒畫在電路圖上拍謝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pwm的控制方法
arduino是输出一连串的脉冲控制马达速度
只能用上图的的结构

我有在馬達上直接加一顆二極體了~

楼主:
先謝謝各位高手的解惑!小弟大概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不過小弟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要用TIP120做一個H Bridge控制馬達的正反轉,但如果照下圖的電路安排,不會出現一開始圖二的情形嗎?謝謝高手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有加一顆2K的電阻但沒畫在電路圖上拍謝

你應該是使用一般的 DC 馬達,雖然說適用電壓範圍較大,但電壓太低,可能馬達沒動作。

我原先搞錯了,直認為是單純的電流放大驅動馬達之用,也沒細看你的輸入是 5V,輸出是 10V。

這樣算吧,以下圖來說,由於輸入是 5V,所以,以下圖的電路來說加在馬達上的電壓約是:

V(馬達) = 5V - 0.6V - Rb分壓,所以你的電壓才會這麼低。

這類電路大多是將電晶體當做驅動(電流)之用,也就是當做一個轉換開關來用。像驅動 LED、繼電器、馬達 .. 等,所以沒人使用下圖的方式(以 NPN 電晶體而言),

网友:
你的圖不知是否來至:
http://trandi.wordpress.com/2011/04/20/my-first-h-bridge/

左右上臂的正電壓推動並不建議你用NPN,較佳的方式是改採NPN+PNP,NPN可以用一般的小信號電晶體如2SC945等等.
如以下之圖二 :

Rbe1可以不接,若有接Rbe1,在輸入信號有問題時,可以防止馬達工作,Rb2與輸出電流和工作頻率有關,可以先用4.7K下去試.RL就是接馬達.
左右下臂電路不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高手的解惑!小弟大概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不過小弟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要用TIP120做一個 ...

原來還是要做全橋的.

你參考的這個設計應該有些問題, 而且不太保險, 也不是很可靠

試試看這個, 俺玩了很久都還沒壞, 應該靠譜

PWM full bridge

PWM full bridge

楼主:
不好意思再次請教前輩們:
小弟現在依照scottwang大給的提示安排了下圖的電路(拿掉H Bridge另一半的電路做測試),但是當Signal為5V時,馬還還是沒有動作,請問小弟錯在哪裡呢??謝謝!!!!

网友:
我在前面有說明 : 左右下臂電路不變.
所以TIP120要接一個電阻,再接到輸入端,2SC945的E要接地,要照著所示的電路接.
你若接對了,當輸入為Hi,馬達動作,當輸入為Lo,馬達不動作.

全橋都接上時,正常的試驗:
1. 左上臂要與右下臂都通,才能正轉.
2. 右上臂要與左下臂都通,才能反轉.

H-Bridge 分為:
馬達正電壓 : 左上臂,右上臂.
馬達負電壓 : 左下臂,右上臂.

网友:
簡單說明
任何一顆電晶體(power mos)的b-e(g-s)必須有Vbe(Vgs)的壓差
否則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至於這個壓差是幾V
要看該電晶體(power mos)的資料

搜尋  ( 馬達 全橋驅動 ) 會有很多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次請教前輩們:
小弟現在依照scottwang大給的提示安排了下圖的電路(拿掉H Bridge另一半的電路做 ...

jethro_taipei大大您好!!

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將c945改成a684(a1015)......將4.7K歐姆改成470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