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LG-W2234S--INNOLUX-MT220WW01 VO面板,亮線維修

楼主(2012-07-14):
DEAR 各位大大:
1.茲有LG-W2234S ------  INNOLUX-MT220WW01 V0,亮線.

2.尋求協助維修.
3.謝謝!!
PS:請以"短消息"連聯繫.

网友A: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

請問您"亮線維修費"的預算是多少 ?
需要維修後需保固多久 ?
------------------------------------------------------------
如 "購買中古同型面板" 相較下,那一種較合算 ?

------------------------------------------------------------
ps : 小弟我不是做面板買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

請問您"亮線維修費"的預算是多少 ?

蘇 菲 大:
謝謝指導!!:)
原則上--"修"或"購中古面板"皆可.
a).修--環保麻!!
b).中古品--一定較便宜?需再改板?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蘇 菲 大:
謝謝指導!!
原則上--"修"或"購中古面板"皆可.

樓主……以下為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此22吋顯示器,不建議維修或換屏,理由如下 :

1,解析度  1680 x 1050
2,只有VGA 輸入
-----------------------------------------------------------
除非您這乙台是公司資產,不得不修,否則…再加一些錢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
當然…如果可以找到便宜的面板來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以下為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此22吋顯示器,不建議維修或換屏,理由如下 :

蘇 菲 大:
謝謝指導!!:)
這台是朋友在3c店購買--也跟一般朋友一樣,剛過了保固--問題一堆(EPRAM不穩--BLACK-LIGHT不亮,量點,亮線,,,,)
朋友新品初購價~4K--原則上以花最少錢方向進行維修!!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