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2QA

楼主(2012-07-14):
本來以為只有燈箱進水.
斜看比較看明顯.直視比較看不出來

拆下面板.剩燈箱.白色不知道要怎樣形容

請問各位先ㄟ有遇過嗎

賀咖在.面板沒壞:)

网友:
大概是用太溼的布擦面板造成水份滲入吧!!

网友:
那壞了丫
沒遇過

网友:
找破屏機拆換

楼主:
開了幾小時.有改善些.縮小範圍

我想真的只是進水.不過還要在拆一次..有入塵

网友:
進一些水還不導致於面板故障...

先往外小壓(別壓破了)排出多於水份...

再用吹風機小吹一下(別吹黑了)

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A:
把面板偏光膜拆下來都擦乾 裝回去再看看
以前修過太多泡水機88水災過後一堆修一堆泡水機器
還叫我同學來幫忙 因為很麻煩還要拆到背光模組清泥巴
有過電的電路都燒到焦黑氧化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面板偏光膜拆下來都擦乾 裝回去再看看
以前修過太多泡水機88水災過後一堆修一堆泡水機器
還叫我同學來 ...

以解決....
不理他.3天就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