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SK-CL86N 立式涼風扇無法啟動 !!!

楼主(2012-07-14):
這是我哥的電扇 , 昨晚他拿給我 , 告訴我無法啟動 , 他已經拆開自行研究過了 , 所以到手時零零散散的 !!!

因為已經拆開了 , 一眼就看到電路板上有顆電容是凸了頂 , 我想會是軟的嗎 ??? 換顆電容就可以解決了 !!!

於是動手把電路拆下來 , 沒看到使用變壓器 , 只看到 一顆大大的電容 , 這電路是使用容抗方式來限流的 ,

經過一個二極體半波整流然後再經電阻加稽納穩壓成 5v , 而這顆 凸頂的電容 , 正是電源濾波儲能用的電容 1000uF / 16v ,

二話不說就直接換了 !!!

換完後確認無誤 , 送電試試 !! 喔 !! 哦 !! 還是不行 ??? 拿出電錶來測一下 電容 兩端的電壓 , 5.01 v 很正常啊 !!

那問題會是 ...... 啟動 開關 很可疑 ??? 先斷電拔除電源 , 用 B.B 檔測一下 S.W , 我按 ....... 我按 ........ 居然聞風不動 ,

改試隔壁的其他 S.W , 一按就 B.B 叫了 !!! 果然是這個 S.W 在做怪 , 重新再上電 , 直接用電線短接 S.W , 耶 !! ~~

可以正常的啟動了 !!!

可是它用的 S.W 規格 , 跟我手上有的不符咧 !! 我的按鍵鈕比較短 , 試著裝上去試試看 , 果然不行 !!! 按鍵按不到無法作動 ,

怎麼辦 ~~~ 突然想到 ~~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人轉 !!! 找到了一個 ,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東西來的 , 反正看起來很合適 ,

就把它裝上去 , 哈 !! ~~哈 !! ~~ 果然可行 !!!

网友A:
jeanshyen 大,我也常碰到這類按鈕 “長度” 不夠的問題,若真的沒適合的,我是用一秒膠黏些有的沒來延長!

另外這類電路(借一下圖)如附圖,很容易發熱,電路板常會因熱黑黑的。我都是將電阻架高,來加強散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anshyen 大,我也常碰到這類按鈕 “長度” 不夠的問題,若真的沒適合的,我是用一秒膠黏些有的沒來延長! ...

是的 !!
我也是有些擔心 !!!
我會建議使用者 , 平常若不用風扇 !!
務必拔掉插頭 !!!

既省電    又安全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的圖片教學~真是收穫多多ㄚ

网友:
電蚊拍的開關也可以拆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