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頭燈電力來源的差異

楼主(2012-07-14):
請教版上的高手們.....

機車電系中頭燈電路有兩種設計,一種是引擎發動才有頭燈,一種是和汽車一樣免
發動引擎就可點燈,這兩者的差異在哪?

從電瓶來與從發電線圈來的差別?

网友:
我現在沒騎摩托車了,我以前的摩托車都不吃電瓶的電,而是發動後由發電機提供,由於電力不穩定,所以頭燈明暗度會有些差異。

用電瓶的話,我想應該是由發電機整流後充到電瓶後,再由電瓶供給大燈使用。當然這種方式,你的電瓶容量要給它夠大。

其實大燈由發電機提供,有個好處,大燈功率滿大的,對電瓶來說,可能會有些 “殺傷力” ^_^

网友:
差別就是 大燈分 吃交流 跟 吃直流 兩種

网友:
鑰匙開關打開頭燈就能開的叫DC點燈(直流點燈)
發動才能開的叫AC點燈(交流點燈)電力來自發電機中的一組照明線圈
有錯請指教

网友:
DC點燈的好處,就是可以外掛燈具,只要不超過發電機容量即可,我的18年老迅光,在斜板裝了一顆50W H3霧燈
已經好幾年了,沒有電瓶電量不足的問題!

楼主:
原來是這樣喔.....啟動引擎才有大燈的是AC點燈

好像這有廠牌差異喔?~~YMT的就是AC點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喔.....啟動引擎才有大燈的是AC點燈

好像這有廠牌差異喔?~~YMT的就是AC點燈.... ...

應該說是發電機點燈可能可較好,因為那個 AC 是發電機提供的!
我以前都是 YMT 的愛好者,現在的車型不了解,以前騎過的都是這樣的。

网友A:
N年前小弟騎的是迅光125CC,忘記該大燈是AC  還是DC
只記得有從電瓶拉了一條5.5mm的線到前斜板車殼內
經過繼電器接上了兩顆12V / 55W的石英霧燈
由於太過明亮,只有遇到對向來車開遠燈才會反擊
平常行駛時都是斷斷續續的使用,使用期間也不曾發生引擎轉速變慢或其他問題
AC供電最討厭的一點就是,引擎轉速變慢大燈也跟著變暗

网友:
其實最主要的是差在發電機啦!!

一般以前的機車它算交流發電機,是經過整流器後供給所有用電的..

而電瓶只是供給啟動馬達用的,因此電瓶沒電還是可以用腳發的(化油器不用吃電)....

而直流發電機,就像汽車用的一樣...

它的電路是直接吃電瓶的,當引擎啟動後轉由發電機供給,因此電瓶沒電就發不起來了(噴射引擎要吃電)....

楼主:
我知道了感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小弟騎的是迅光125CC,忘記該大燈是AC  還是DC
只記得有從電瓶拉了一條5.5mm的線到前斜板車殼內
經過繼 ...

沒錯!~~大燈亮度會隨著引擎轉速高低而不穩定,怠速時
比較暗些加了油門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喔.....啟動引擎才有大燈的是AC點燈

好像這有廠牌差異喔?~~YMT的就是AC點燈.... ...

其實看車種,早期車除了野狼,B1,雄獅,迅光,迎光,名流幾乎都是AC點燈的天下
現在的車反而大多都是DC點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看車種,早期車除了野狼,B1,雄獅,迅光,迎光,名流幾乎都是AC點燈的天下
現在的車反而大多都是DC ...

嗯......那可以改DC點燈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可以改DC點燈嗎?

當然可以,只要把大燈開關的線由電盤轉接到龍頭鎖就可以了
直接接電瓶萬一忘了關開關會把電瓶電吃光,這就看個人習慣了

上面的做法僅限於原廠35W大燈,如果是H4之類的高瓦數燈泡還要另外加繼電器跟更換燈泡線組,否則有火燒車危險

网友:
原廠的點燈系統最好不要改!
GY6車系沒改3相電,騎再快還是不夠DC點燈;
但改了3相之後又會感覺比較重拖;
大燈不亮最好找出根本原因;
GY6會不亮大多是因為線路電阻和設計不良的反射鏡。

楼主:
那還是維持原廠純正部品好了

网友C:
AC點燈 沒甚麼不好 ! 不需要去改 給自己 找麻煩
通常都是 機車啟動才會開燈,有沒DC 點燈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點燈 沒甚麼不好 ! 不需要去改 給自己 找麻煩
通常都是 機車啟動才會開燈,有沒DC 點燈沒差 ...

不怕頭燈忘記關電瓶沒電說....

网友:
我印象中, 早期的4行程機車都是 DC 點燈, 二行程都是 AC 點燈, 不知道為何如此設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點燈 沒甚麼不好 ! 不需要去改 給自己 找麻煩
通常都是 機車啟動才會開燈,有沒DC 點燈沒差 ...

以前會問AC改DC的主要是喜歡在車上裝一些有的沒的大便燈,造成電瓶充電量不足。但這些人問了改裝的價錢後,很少不龜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點燈 沒甚麼不好 ! 不需要去改 給自己 找麻煩
通常都是 機車啟動才會開燈,有沒DC 點燈沒差 ...

如果是15年以上的老車,常常會因為發電機線圈老化導致大燈不夠亮,這時就會考慮改DC點燈,畢竟比換電盤便宜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會問AC改DC的主要是喜歡在車上裝一些有的沒的大便燈,造成電瓶充電量不足。但這些人問了改裝的價錢後 ...

改電裝品導致電量不足,不是只改DC點燈就行,必須發電機由單相改3相,整流器也要換,價格不低是真的,除非自己有能力動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電裝品導致電量不足,不是只改DC點燈就行,必須發電機由單相改3相,整流器也要換,價格不低是真的,除非自己 ...

changold2大說的對,改DC點燈並不是直接改吃電瓶的電就好了,這樣會造成電瓶回充不足,無法電發;一定要連電盤整流器一起改3相,但光這2樣料價就不便宜了,更不用說昂貴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