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7S主機板有台南人願意幫修嗎?

楼主(2012-07-14):
目前已經將主機板拆下
故障原因 插上電源 電源燈 亮一下 就沒了 按開機鍵 沒有動作

网友:
短路了!!

先確認是否為變壓器故障!!

變壓器OK的話,查主機板供電元件!!

网友A:
可以找可愛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可愛大~

可愛大最近在玩烤人肉沒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愛大最近在玩烤人肉沒空

= = 人肉  沒聼錯嗎?

网友:
在台南,找水大也可以!

网友C:
小弟功力還不是很深
願意讓小弟試試的話可以郵寄給我
我在高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功力還不是很深
願意讓小弟試試的話可以郵寄給我
我在高雄...

阿凡你應該po一些BGA實例這樣網友有需要就會去找你阿

网友:
嗯嗯...
我會盡量擠出時間來PO實例的...
只有晚上實在是沒什麼時間...
多謝老大和水大

网友:
要查查才知道,有人要幫你修了嗎?
這板子是客人的嗎
我也在台南修

网友:
咦!有段時日了,如果記憶沒錯
此機(顯卡門)ASUS可以延保,免費BGA升級9300
可以送華碩皇家試試

网友:
按開機鍵 沒有動作,第一要查隔離保護電路,再來就是待機芯片問題,有沒有3v5v的待機電壓,沒有的話還要查他的條件,待機芯片,ec,南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功力還不是很深
願意讓小弟試試的話可以郵寄給我
我在高雄...

請問大大在高雄有在幫人修筆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在高雄有在幫人修筆電嗎

您好~~
我有在修筆電...
連絡方式請見短消息~~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