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sl-居易路由器-hub-hub-dir300設定問題

楼主(2012-07-14):
目前公司的網路接法是像上面的方式.想請問最後一台dir300該如何設定比較不會衝到.
居易的是192.168.1.1,dir300的是192.168.0.1,公司另外一位工程師說有接同一台hub
的2台電腦ping到不同的GATEWAY一個192.168.1.1一個192.168.0.1

网友A:
兩台都開DHCP的接在同一個區網內,開機會抓到哪一台就看運氣了

DIR300是無線AP?

我個人會建議把DIR300的WAN設定為VIGOR下的其中一個點
我是在ASUS的IP分享器上有做過此種設定,DIR300的應該是DHCP連線(動態IP)

也就是說,DIR300的WAN IP 會是192.168.1.X,這個IP是由VIGOR所配發, 接在其上的內部IP依舊會是192.168.0.X

但如果VDSL上面本身有額外插孔

那就是VDSL ---VIGOR ---HUB
             \___DIR300----HUB

這樣應該就不會出現一個區網,兩台DHCP互相搶客戶的情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台都開DHCP的接在同一個區網內,開機會抓到哪一台就看運氣了

DIR300是無線AP?

DIR-300是D-LINK的無線AP沒錯.WAN要設成VIGOR下的一個點.不就要設成固定IP.禮拜一再來試看看.還有因為佈線關係所以不得不這樣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R-300是D-LINK的無線AP沒錯.WAN要設成VIGOR下的一個點.不就要設成固定IP.禮拜一再來試看看.還有因為佈 ...

您這麼說,其實我想到一個可能

dir300的lan port不要再接回到hub,也就是讓dir300只當作無線基地座使用
因為如果您將dir300的lan port也接上實體網路線到HUB上面,這樣就會有衝突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麼說,其實我想到一個可能

dir300的lan port不要再接回到hub,也就是讓dir300只當作無線基地座使用

DIR300只有WAN PORT接到HUB其他LAN PORT只接電腦.剛剛有試了一下先把DIR300的WAN設成固定IP192.168.1.254但居易那台不知道該如何指定這個IP給DIR3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R300只有WAN PORT接到HUB其他LAN PORT只接電腦.剛剛有試了一下先把DIR300的WAN設成固定IP192.168.1.254 ...

居易那台不一定要設定IP給DIR300,不過您DIR300的IP設定要對,另外就是這組IP一定不能有人使用
像您IP設定為192.168.1.254,子網路遮罩設定為255.255.255.0,閘道就要是192.168.1.1
其中,192.168.1.1就是居易路由器的IP位址,表示需要送到外部的封包要送到192.168.1.1這台
當然接在DIR300的LAN PORT上面,透過DIR300上網的,閘道就是DIR300本身的IP(192.168.0.1)

所以,居易可以不用指定IP給DIR300,只要DIR300本身設定對,線路插對就好

但是比較奇怪的反而不是設定,而是HUB會抓到兩台IP分享器的問題

如果DIR300上面插的線是沒錯的話,基本上應該不會有這個情況才對

檢查一下那兩台HUB看看,會不會是把IP分享器拿來當HUB用了?
這種情況會出現,有時候抓到192.168.0.1的電腦會無法上網,但是抓到192.168.1.1的話就正常

因為192.168.0.1跟192.168.1.1這兩組IP實在是常用的預設IP,有時候不一定192.168.0.1是DIR300啊

网友B:
看不到你的接法, 先說說你希望這兩個是不是要做區網, 還是要分開??
一般來說 DIR300 要設成 HUB (關閉 DHCP), 而不要設成 AP 這樣可以和 VIGOR 同一個網段

方法1: DIR300 和VIGOR同一個網段, 但 DNS 和 GETWAY 要設成 VIGOR 的 IP, 然後關閉 DHCP
方法2: DIR300 的 WAN PORT 也可以接 VIGOR , 設成靜態IP, WAN IP 就是 192.168.1.X/DNS, GETWAY=VIGOR IP (不同網段)

如果你要掛到 VIGOR 當成一個點(方法1), 建議你一定要設固定 IP, 這樣你才好維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易那台不一定要設定IP給DIR300,不過您DIR300的IP設定要對,另外就是這組IP一定不能有人使用
像您IP設定 ...

今天太忙沒時間測試.先把DIR300的DHCP關掉當HUB.但晚上要下班前才知道原來除了居易.DIR300還有另一台無線AP................真是無言.所以會抓到192.168.0.1可能真的不是DIR300.因為今天DIR300設成HUB後接在上面的網路就都很正常.但另一邊的接居易跟另一台AP的就一直會斷線.明天有空再試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的接法, 先說說你希望這兩個是不是要做區網, 還是要分開??
一般來說 DIR300 要設成 HUB (關閉 DHCP ...

G大方法一的設定我知道.只是不想浪費DIR300的WAN+1個LAN PORT所以想試試地2個方法.但之前可能中間沒經過HUB.照我以前的經驗.2台都開DHCP也沒出過問題.但現在問題來了中間多出了HUB.可能就如C大講的可能會有互搶客戶的狀況.

网友B:
在網路上, 設備一定是要佔一個IP, WHY? 因為你要去管理它, 避免其他不可預知的衝突
我不知道你的接法, 我想請問你
如果你有三台 AP, 都開 DHCP , 你希望抓到哪一台??
三台AP的區網要設一樣還是設不一樣??

有些中高階的 AP 有所謂的自動 DHCP 交談功能, 如果它發現區網內有DHCP, 它就會自動關閉自己的 DHCP

我給您以下的建議, 您得先了解
1.WAN PORT的用途
2.DHCP的用法
3.網路IP區段的觀念
4.GETWAY的觀念
例 VIGOR 是主設備
IP: 192.168.1.1
DNS: 192.168.1.1
GETWAY: 192.168.1.1
DHCP: 2~20, 表示 VIGOR 自動配發192.168.1.2~192.168.1.20

ASUS DIR 300
IP: 192.168.1.2
DNS: 192.168.1.1
GETWAY: 192.168.1.1
DHCP: 21~40 , 表示配發 192.168.1.21~192.168.1.40

以上的方式, 是有抓錯的風險, 原則上同一個網段, 只會有一台 DHCP SERVER

這是 LAN PORT TO  LAN PORT 的接法
LAN TO LAN 的接法很多
你也可以 LAN TO WAN  (VIGOR LAN TO DIR 300 WAN)
你也可以 WAN + WAN TO LAN , 但要注意 DHCP 問題, GETWAY 問題

我仍不明白你想如何善用設備, 希望有什麼樣的功能
因為我不太明白, 何謂不想浪費DIR300的WAN+1個LAN PORT的觀念

你是想
1.HINET LAN -> WAN +VIROG LAN PORT 接到 DIR 300 WAN PORT
2.HINET LAN -> WAN DIR300 LAN PORT , 然後跟 VIGOR LAN PORT 連接
不知道你要哪一種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不到你的接法, 你能不能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網路上, 設備一定是要佔一個IP, WHY? 因為你要去管理它, 避免其他不可預知的衝突
我不知道你的接法, 我想 ...

    G大目前公司的網路目前去了解後是HINET->WAN +VIROG LAN->HUB->AP->HUB->WAN DIR 300大概是這樣.VIROG跟DIR 300間的HUB跟AP因為進銷存軟體的關係.所以必須在同一網段.但DIR 300上只接測試的電腦.所以能上網就可以.不想浪費WAN+1個LAN PORT是因為關閉DHCP接LAN->LAN那麼就少了一個 LAN PROT接測試的電腦.這樣解釋不知道是否你能了解.

    這幾天太忙另一位同事又請假要開刀.實在沒時間測試.目前請另一位工程師把另一台AP跟DIR300都接LAN當成HUB使用.目前斷線頻率有好轉.但今天他又說DHCP租用時間的問題.好像還是會造成斷線.

比較想接的方式是第一種.HINET LAN -> WAN +VIROG LAN PORT 接到 DIR 300 WAN PORT .但還要考慮另一台AP問題.所以請G大幫個忙.看這樣該怎麼設定最好.

网友B:
1.一個區網只能有一個 DHCP SERVER
2.其他的 AP 掛在 VIGOR 之後, 一定是變成 HUB
3.因為進銷存的關係要同一個網段是錯的, 那表示你的 DIR300設定要修正, 但是如果你們的進銷存是用網芳的方式, 那就會很麻煩
4.因為你已經跨了網段又跨 ap, 網路芳鄰就有問題了, 變成你要用指定 ip 而不能用電腦名稱指定了

如果你不想浪費 一個 WAN PORT
你要把 DIR300 WAN 設成固定 IP
例如
WAN IP 192.168.1.2
WAN GETWAY: 192.168.1.1
WAN DNS: 192.168.1.1
WAN SUB: 255.255.255.0
-------------------------------
DIR300 LAN
DHCP : ON
LAN: 2~X

不知道有沒有看懂

一般我的做法不會開DHCP , 而是改由在電腦設可以了
或是要用 MAC 對應, 自動配發 IP

============================================
第二台的也是要依照上述,
WAN IP 改 192.168.1.3 <--你自己去決定設備, 我通常設備是由 253, 往前, USER 由 2往後

LAN : 192.168.2.1 其實 192.168.2 也好, 192.168.1 也好, 都沒關係, 用不同的可以區分哪PC 接到哪台AP

网友A:
G大講得很詳細,唯一一個小地方是GETWAY -> GATEWAY(閘道)

會斷線的話,可能要做一下PING的動作抓看看
開一個DOS視窗
ping 192.168.1.1 -t   按CRTL+C 中斷  看從PC到IP分享器之間有沒有封包遺失的狀況

ping 168.95.1.1 -t   看一下從內部到中華電信的dns伺服器間有沒有封包遺失的狀況

前者有封包遺失要查內部,如果是單一台,可能網路線有問題或是該台電腦本身的問題
如果很多台都出現封包遺失的情況,也有可能IP分享器本身有問題

後者主要是測試從IP分享器的WAN port 到外部間的連線狀況
如果內部沒問題,外部這邊有問題就比較麻煩了,可能要call 中華電信來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個區網只能有一個 DHCP SERVER
2.其他的 AP 掛在 VIGOR 之後, 一定是變成 HUB
3.因為進銷存的關係要同 ...

晚安大感謝你大致上了解找時間再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講得很詳細,唯一一個小地方是GETWAY -> GATEWAY(閘道)

會斷線的話,可能要做一下PING的動作抓看看

conbawa大也很感謝你.多學了這兩招.以後就知道問題點出在哪一段了.

网友:
會斷線, 基本上是在同一個區段開了兩個 DHCP

我倒沒試過
VIGOR: 192.168.1.1
DIR300: 192.168.0.1

然後都接在 LAN PORT
這樣其實在會有斷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