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32MPJ 故障-顏色不正常 奇美面板
火..

楼主(2012-07-14):
請看圖比較快~

人臉的顏色正常,其它部份顏色不正常

同上,人臉顏色正常,其有有些不正常

這是剛開機的畫面,正常是一片黑,現在是一片慘白

大概一年前,HDMI輸入故障,色差正常,AV-IN正常
最近一個星期,出現了如照片所示的故障狀況

如果只把電視修到畫面正常,不去管 HDMI 輸入訊號的部份
這樣大概多少呢?

我在員林

或者是不划算,乾脆直接買台新的?
現在目標放在
SONY 32EX650
Toshiba 32AL20S

同樣的,都是 1920x1080 的解析度
價位接近…在 18k 左右(未計算補助 2k

网友:
修一修就好了
不用很貴吧

网友:
T-CON 板故障

网友A:
交給專業維修即可修復.很容易又便宜.

网友:
是板主耶,你不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給專業維修即可修復.很容易又便宜.

都沒注意是版主發文
AS19-G 換一下吧!
幾塊錢救一台液晶電視.
 除非版主是有預謀的想換新的

楼主:
>angel23270
聯絡上維修的了,話說修好可能不划算,就"順手"換新的囉
同時留下來我自己拆玩試修看看

>elite413988
你的診斷結果應該是正確的,希望 T-CON 只是換電容電阻啥的…就復活啦~

>logcth
AS19-G又是啥(來去查資料)
我可以誠心的希望只是壞電容、電阻的說…

>chiaweiii
雖然是板主,但在痞酷網我應該是貢獻小朋友的那一群

以上,感謝各位誠心的回應~
說不定哪天我會發這台的 T-CON 維修實例(其實只是換電容而已XD)

网友B:
AS19-G是"橘子"IC
油畫幾乎99.9%是它壞掉
你只要摸它會燙就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angel23270
聯絡上維修的了,話說修好可能不划算,就"順手"換新的囉
同時留下來我自己拆玩試修看看

T-CON 板上的IC 沒幾顆.拿個放大鏡找一找唄.
再花個幾塊錢.買來練習焊一焊.就完修了.
祝你成功.加油!!

楼主:
我要趁週末時拆拆看的…
沒想到昨晚我爸的朋友說哪一間很不錯,就直接被帶走,不到半小時完修回來了

果然很軟吶…

不管啦,還是照拆開來看看,有沒有焊過的痕跡好了

感謝以上各位提供的意見
現在大概了解電視部份的結構…作用…故障判斷的方法了

网友:
請問版大:完修回來拆開來看看,有沒有焊過的痕跡:那故障的地方究竟是在哪裡呢?

楼主:
哈!

只知道左邊的是電源
右邊的是主機板

T-CON 不認識我

這樣粗略的看,沒找到維修的跡像

网友C:
T-CON在更神秘的地方~~
在繼續往下拆,跟面板連接的那一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在更神秘的地方~~
在繼續往下拆,跟面板連接的那一塊就是了

好的,今天晚上再拆一次
這次要記得帶相機…
之前的照片是手機拍的,室內燈光又很糟

楼主:
這個是 T-CON 嗎?
比對了一下網路找到的圖片…都不太一樣

网友D:
那塊跟燈管接的不是高壓板嗎..什麼時候改名,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塊跟燈管接的不是高壓板嗎..什麼時候改名,T-COM

感謝指教『高壓板』(筆記筆記)
難怪看不出來有動過的痕跡
還有找不到 AF....

待今晚再次開機拍照 XD

网友:
雖然是個極度陌生的新手
但是求知的努力看得見
相信很快就會成為『維修高手』
給你加油給你努力~給力~給力

网友:
液晶電視主要結構分為:

1.外殼

2.面板:面板(PANNEL)本身+高壓板(INVERTER)+邏輯板(T-CON)

3.電源OWER

4.主機板:MB

5.按鍵盤:按鍵盤+紅外線接收器(IR-R)

楼主:
我昨天晚上就是拆到那

可惜忘記帶小十字起子
前天拆到高壓那邊時有帶的說…

現在變成每天干擾家人看電視
讓他們看我拆電視 XD

我要發現主機板下面還有排線,才意識到
原來藏在更下面的地方啊…要把主機板等掀起來

以下是全貌

楼主:
我成功啦~終於找到 T-CON 了

覺得可能有動過的 ic
是左上角兩顆顏色比較不一樣的
可能是沒清乾淨的焊油吧
左下角的 as... 好像沒有動過的感覺

如果有需要看原圖,我再傳上來

网友E:
恭喜您~賓果~找到了T-CON
如果真如您所說,不到半小時完修回來了,那就有可能直接先換一片好的T-CON,OK就完修先載回,實際您看到的也不一定是這次壞的主因,先前各位大大提到的線索馬上試了就知道,不過還是佩服您有柯南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您~賓果~找到了T-CON
如果真如您所說,不到半小時完修回來了,那就有可能直接先換一片好的T-CON,OK就完修 ...

的確有可能這麼剛好有現貨可以替換

我這幾天拆拆裝裝
從開拆到裝回去,大概就要20分鐘(手動起子)

其實有預告了,如果主機板沒修的話
T-CON 可能還會再壞掉
到時再看看吧,雖然我不認為能找出原因
至少能先看看是不是電阻/電容故障之類的…

感謝各位的提示與關照 m(_._)m

网友:
吸收消化中,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F(2012-08-22):
包括運送+換零件.這樣也未免太神奇了吧.真的是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包括運送+換零件.這樣也未免太神奇了吧.真的是太厲害了

『運送』只是老爸的朋友做個人情

是不是真有換零件,不得而知
也可能是老爸朋友的朋友做個人情給他,這樣一連串下來吧

維修時間不長,也代表著普通好修

网友G:
剛看一下,您的也是 PANASONIC 牌,裡面的配置好像我那台喔
不知您的 POWER 那片版子的型號是否與我那台也一樣
我在另一篇
[求助LCD] PANASONIC LCD 電視(TC-37MPK-A) 無法開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02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剛看一下,您的也是 PANASONIC 牌,裡面的配置好像我那台喔
不知您的 POWER 那片版子的型號是否與我那台也一 ...

1.我不確定 電源型號 是不是一樣的
2.P牌的配置都很像

因為老爸看電視看的好好的,不給拆了啦~

网友:
又學了一招

网友H:
專業維修者,就是不一樣,好厲害啊~~
所以說
要修機器,得先收集良好的 IC 板,可做替換用,問題是要如何取得這些 IC 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專業維修者,就是不一樣,好厲害啊~~
所以說
要修機器,得先收集良好的 IC 板,可做替換用,問題是要如何取得這 ...

如果你說的"專業維修者"是我,那就大錯特錯啦
我跟維修業完全無關 = =|||

有回文指導的,那才是真正的"專業維修者"啦~

取得這些板…買!跟他們買

网友H:
收到 了解 感謝版主說明~~
請問一下,小弟家中一台 奇美 N-9421 的液晶電視,開機需要開關多次以後,才能看到畫面,而且剛開始可以看的時候,畫面有一大堆直線,其直線還是斷斷續續的,有時整個螢幕只有各種不同顏色的直條狀單一色彩.
想請教前輩們
這有可能是 哪一塊電路板的問題 , 可以教小弟如何做第一步的檢查嗎?
抱歉~~ 小弟是 痞酷網的新手菜鳥 請前輩多多指導 謝謝 (不知道如此提問 是否正確 若有不當 請指正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到 了解 感謝版主說明~~
請問一下,小弟家中一台 奇美 N-9421 的液晶電視,開機需要開關多次以後,才能看到 ...

給你建議
1.『發求助文』
2.不要在別人的求助文裡發你的求助文,這樣曝光率太小了
3.我是超級大外行,真的,問我就錯了 ...srO

求助文主要格式
1.描述你的問題點
2.貼圖(有就貼,可以幫助判斷,就像你這篇回文一樣)

只是我沒有權限把你這帖拉出去當一個新的主題
自己重新『發文』吧!
不是回文喔…

希望你進步的比我還要快

网友H:
W大 感謝指導
請問一下 , 發求助文 , 要到何處 發文 抱歉 請教導一下 新手菜鳥的小弟 謝謝~~

网友:
W大
已發求助文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0860-1-1.html
謝謝您 用心指導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H:
W大 感謝指導
請問一下 , 發求助文 , 要到何處 發文 抱歉 請教導一下 新手菜鳥的小弟 謝謝~~ ...

就是這裡啦~

http://bbs.pigoo.com/forum-134-1.html

免客氣
發錯文了
發錯區了
自然會有人叮你
這時也不要不高興,是大家都有在關心任何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雖然我猜可能會要你送修比較快
除非你"真的"有興趣自己維修看看,不然不容易入門的…
不管是拆、猜、買、修…等等全部的階段

我發這篇主要目的也是認識一下電視裡面有什麼
自己親手拆過真的印象很深刻
但要到自修的階段,還久的咧…給人賺比較快啦~

网友:
有您的指導
小弟以踏出第一步
原地踏步即是落伍 (當兵時 常常聽到的)

网友:
windata大 您好
經您的指導 至 求助文 的問題 以解決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0860-1-1.html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在一次的謝謝你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B:
AS19-G是"橘子"IC
油畫幾乎99.9%是它壞掉
你只要摸它會燙就是啦

有時不會燙也會掛掉啊.
上週才遇到一台BenQ VH3722,AS15-U就是不會很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