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ERO ELECTRONIC MEMOCAL 81B

楼主(2012-07-14):
ERO ELECTRONIC MEMOCAL 81B

這是朋友拿給我的儀器,看起來可以測量阻值、溫度等等!!

詳細的用法還不清楚!!

PDF資料!!

請教對這台儀器有認識的朋友,能否告知使用方式!!

网友A:
這應該是校正器

楼主:
MICROPROCESSOR CALIBRATOR

微處理器校正器

沒錯!! 去查了一下是校正器.........  還在研究怎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校正器

狼大會用嗎!!    教一下吧!!

楼主(2012-09-28):
有人玩過嗎???

不太懂怎麼用??

也找不到手冊??

网友:
看起來,說明書的第10頁,pdf檔的第12頁,是重點:

4 FUNCTIONS ARE PROVIDED提供四個功能:)
A- SIGNAL MEASUREMENT (訊號量測)
B- SIGNAL SIMULATION(訊號模擬)
C- FUNCTION STORAGE(xx存儲)
D- RECALL AND SIMULATION OF STORED FUNCTIONS(已存儲的功能模擬及演示)

以後的頁面,都是說要怎麼量,量那些東西,
感覺是量測單片機或是集成電路IC的功能的儀器,
老哥小弟的功力就到這了,
感覺是好偏門的量測儀器,
對不對?我也不知道,一概不負責任!

另外,菇生長得很漂亮!

楼主:
因為還不會用,顯示液晶屏也有2個點無訊號缺字,

待會使用了再來大整修一下!!

麻煩會用的先進指導指導!!

网友:
看起來是校正測溫有關的
因為看到標示是 BEJKRST (各類熱電偶 thermocouple)
還有 Pt 熱電阻
不是校正熱電偶就是溫度控制器
有誤請就拍磚
先去下個 熱電偶的國際標準電勢表, 看看她輸出是不是對得起來, 就略知一二

网友:
是儀表校正儀.
可以測sensor準確度,
也以送訊號模擬給儀器,測試及校正儀器.
是儀電控常用品.

楼主:
有人會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會用嗎??

你有 她的 SERVICE MANUAL嗎。

第7頁之後都是一步一步教你用的

新版的跟你這舊版的操作方式也沒有他打變化呀

楼主:
那我再研究研究!!

英文程度不佳,很多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