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薄膜鍵盤氧化能否使用導電銀漆來維修?

楼主(2012-07-14):
薄膜鍵盤的薄膜氧化,造成阻抗變高,
導致鍵盤輸入時很不靈敏,
在不考慮花費成本的情況下,
能否使用導電銀漆塗在氧化的薄膜上?
讓它的阻抗變小,回復原本鍵盤輸入的靈敏,
謝謝。

网友:
好幾年前論壇就有人問這個問題了,我也是告訴他用銀漆筆畫,但是銀漆筆很貴,而且有時效性,除非很重要的東西,否則是不划算的。
對了!以前銀漆筆畫的線條很粗,畫細線很麻煩,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良。

网友A:
以前試過導電銀漆筆,好像會侵蝕塑膠片。
換個(二手)鍵盤較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試過導電銀漆筆,好像會侵蝕塑膠片。
換個(二手)鍵盤較OK!

我用過的銀漆筆已經很多支了,用在修補PCB居多,再來就是修補膠片上的導電層,我是從來沒有發生會浸蝕塑膠片的現象。

网友:
我覺得,薄膜鍵盤,可以使用這個來修修看,
鋁箔膠帶 錫箔紙 BGA耐高溫錫紙 BGA焊接必備(厚0.06MM)
這個我有買,經測試雙面都導電,
可以使用雕刻筆,刻成想要的線條粗細,再貼上去試試!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待購入導電銀漆後,
再來發一篇鍵盤維修文。

网友:
銀漆筆一隻好像要480元
畫起來粗粗的...
如果非貴重鍵盤還是建議換新的..

銀漆筆放久了(一般是2年)就算放在冰箱還是會凝固...

网友:
用水彩筆沾銀漆筆的銀漆塗 厚度跟粗細應該會比較好控制吧

楼主:
知道導電銀漆很貴,現在一般新的薄膜鍵盤大概三四百塊就有了,
買導電銀漆來修鍵盤好像很不符成本,
只是很單純的想修修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導電銀漆很貴,現在一般新的薄膜鍵盤大概三四百塊就有了,
買導電銀漆來修鍵盤好像很不符成本,
只是很 ...

銀漆筆可以用,我已經修復2個鍵盤了

一個是無線的,當初一組要價2000多

另一組是改裝過的電競鍵盤,買不到??

線路粗細不好調,我是走外圍或是另外跑線,

若是相近的2條線,可以先等乾了之後,用美工刀加工刮除一部分

避免短路,斷路部分可以利用BB檔測量

其他就像先進們說的,銀漆筆很貴,修復低價鍵盤不如換新

還有,銀漆筆雖然可以修復薄膜電路,久了也會變色,導電率也會變差

我的經驗,估計修復一次可以檔2年,之後可能還會出現故障

网友:
印在PET膜上的線路 基本上就是銀漆

工廠稱為銀漿 是用烘烤讓銀漿硬化

銀漆筆是用溶劑揮發 所以硬化效果沒烘烤好

如果是接觸點用一陣子就會掉落

單純補線應該都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