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問題

楼主(2012-07-14):
清洗時水不停的加水
請問控制水位哪裡可以調整

网友:
發問請勿發在維修實例區,這次我幫你移過來,新會員下次請注意!

謝謝配合!

楼主:
不好意思......謝謝大大

网友:
eilin3329 大,不妨可先看看一些這方面的維修例,我記得先前有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另外,請將你的廠牌及型號 PO 上來,最好 PO 上一些相關的照片。這樣大家都很願意幫忙的 ^_^

网友:
請問清水時不停地加水,這時轉盤有再轉嗎 ? 這時的水位會高起來還是會漏光 ?

楼主:
轉盤有在轉動
水位都滿出來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調整
請教我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盤有在轉動
水位都滿出來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調整

轉盤邊轉邊注水有兩個可能 : 一種正常/另一種故障
正常 : 洗衣機在洗清時有一種功能叫注水洗清,它的動作是注水到設定水位後轉盤開始轉動,並且注水功能繼續動作,但不必擔心水會溢出來,因為洗衣槽有設計溢水口,水位到達溢水口後,洗衣槽的水會從排水管流出,形成邊洗邊注水且邊排水,這是正常的,目的是讓髒水流出乾淨水流進來,這樣衣物洗得比較乾淨,此功能在基板上可自行選擇取消或開啟,一般是從洗清鍵上選擇,在開啟時注水燈號會亮起

故障 : 另一種情形是供水器故障,也就是到達水位後供水器還不停地在供水
判斷供水器故障的方法很簡單,將洗衣機電源插頭拔起,此時供水器如繼續供水那就是供水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