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ison 19吋 已棄修

楼主(2012-07-15):
由於功力不夠.決定棄修好了..
經過2天的努力 .棄修原因是因為
此A/D版 屬於多層板 .我在跑線路時 整片翻來翻去 的 查
越畫越亂..又假設若需更換貼片電容 貼片晶體 .
或者是24C04IC 等等 光這些費用 感覺已經不值錢去搞
所以選擇放棄...
補充此機目前狀況..

最先有PO過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39-1-1.html

這2天在努力搞這原A/D版
上電時 背光即恆亮 --按鍵板上 綠燈.橘燈 都亮 任何鍵 無作用
電腦訊號線接上 與不接上 完全沒改變 也沒畫面出現
沿ON/OFF接腳跑線路--要尋找這3.25V哪邊來的電壓
為何會 有這3.25V--(因為按鍵板還沒裝上去)就算有裝 也不可能會維持3.25V-(沒訊號時應該是0V)
於是邊畫線路圖邊翻轉AD板...一途亂嚕......
小弟手上的數位相機不知要如何拍 才能近拍 很清楚--
紅圈1 為LM358   2.為24C04N
3與4為AMC1117 此2個 量到的電壓 都正常為 I=5V O=3.25
我有將MCU-IC拔出與LM358 都先解焊下來
在不裝按鍵板時 上電 背光還是恆亮
裝上按鍵板時---綠燈.橘燈 都亮
感覺好複雜.........

89.87 KB, 下載次數: 37

265.44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A:
都沒說什麼問題,就是來告訴大家棄修了?

至少說出故障問題和別人討論,再決定吧!?

當然把圖片拍清楚些比較好判斷。

网友:
完全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板上很多神人會幫助你的

网友:
要棄修的話,把這台送給有興趣的人處理

或是到本站網購,便宜賣出給想學技術的人吧!!

其實原版無法修復,可以改公版來點,只是看你本身有無這方面的興趣了??

LCD改公版並不算複雜,只要知道面板型號,在買公版時請賣家幫你燒好程序

到手再把電源及控制線拉好,只要不是面板掛,修復機率是很高的喔??

而且現在LCD的公版很便宜,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沒說什麼問題,就是來告訴大家棄修了?

至少說出故障問題和別人討論,再決定吧!?

你我很近..你在霧X我在大X
電漿數台我要搬家如你需找我
都可修物品>>
結束台灣營業到浙江開店去
另有工具出售應買的發訊息

网友:
beer大你要到浙江去賺大錢了,是不是仍可以在壇上看到你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