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儀表] IWATSU_SS-7802A HV BOARD

楼主(2012-07-15):
這是 IWATSU_SS-7802A HV BOARD, 照片中的 D3, D4 及75A的二極體(應為整流二極體, 量測應有值), 用數位電錶的二極體量測, 均無電壓.....
請問有人知道 75A 的二極體是甚嗎 ?
感謝!

電路圖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8265-1-3.html (SS-7805/04 HV BOARD schematic),
猜測 D3, D4 應為SHV-02,
另外75A的二極體, 則找不到, 不過該 Service Manual 用到的 diode 還有SHV-06EN.....參數值可能跟這個相近...
HVT-3D 不確定好壞....

HV Board電路圖

HV Board電路圖

HV Board電路圖

网友A:
1. 依電路架構  75A 應該是高壓二極體 以其後面電容器3KV來看  SHV-06EN(耐壓6KV)這個應該可以使用
2. 仔細 看一下SHV-06EN 的VF順向導通電壓參數 是24V

     順向導通電壓較高 這是典型高壓二極體特徵
   也就是說 使用一般電表(數位/指針)的二極體檔 是量不出什麼的
   因為一般電表提供不了 這樣的導通電壓
   所以怎麼量 都是不導通
   真要量 就必須 搬出 DC 30V~50V電源供應器 以30V串電阻100K 量測
   ***我 覺得 這個75A  二極體沒壞  這是覺得而已 沒根據 ***

3. 我建議 先修好 2SC3570/D3/D4
    待D3D4有電壓之後再看看

网友B:
參考看看
不是很確定
ESJA35-10 (1).pdf (90.71 KB, 下載次數: 72)

网友C:
你這台是什麼故障狀況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這台是什麼故障狀況阿!!

2SC3570 秀斗 當然是 FBT沒高壓  示波管沒畫面
好可憐

MIRAGE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C3570 秀斗 當然是 FBT沒高壓  示波管沒畫面
好可憐

呵呵!!  沒注意看圖裡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依電路架構  75A 應該是高壓二極體 以其後面電容器3KV來看  SHV-06EN(耐壓6KV)這個應該可以使用
2. 仔細 ...

謝謝 simon 大大指點.......
真是厲害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看看
不是很確定

謝謝  duncan  兄
覺得你找datasheet 滿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3570 秀斗 當然是 FBT沒高壓  示波管沒畫面
好可憐

呵.....連這個都被你猜中....厲害喔......
不過這邊有高壓, 也不敢亂碰.....

謝謝你在異鄉幫我加油捏......幾時回台灣咧.....哈....

网友D:
在下那一台也是2SC3570 秀斗,示波管沒畫面.換上C3129之後還是沒畫面....

楼主:
2SC3570 後來用 2SC4106 取代....
另外將 HV Board 接上 Power Board 電源就開不起來, 直覺上應該是要找有短路的地方.....
後來有發現圖一的 JRC 45580 那邊怪怪的, 他的 pin 2 & 3 有被 D14 短路起來....

不知道有沒有好心人, 可以幫忙拍這邊的照片, 看是不是有不一樣.....
感謝!!
ps: 查過 Power board 的 JRC 45580  pin 2(-) & pin 3(+) 都沒有這現象....

圖中阻值1.6歐姆為電路圖中升壓變壓器腳位9, 10 量測結果, 附近4個方框為升壓變壓器的腳位.....
腳位11, 12 量出來阻值約0.2歐姆
1.6歐姆對映到un 50v & un gnd ==> 不知正常的機器是不是也是這個值......

网友E:
JRC 45580 那邊怪怪的, 他的 pin 2 & 3 有被 D14 短路起來---應該是二極體 d14、d15雙向導通(但是沒有短路)偏壓壓制在 約0.6v內。
查過 Power board 的 JRC 45580  pin 2(-) & pin 3(+) 都沒有這現象---設計、作用不一樣所以不能這樣比對(電路結構一定不一樣)。
圖中阻值1.6歐姆為電路圖中升壓變壓器腳位9, 10 量測結果---高壓線圈阻抗只能與正常的做比較(電感量)

1.將2SC3570拆除先檢查 +12V  -12V +50V 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2.將好的2sc3570(或是代用品)接上,通電後測量2SC3570、C腳電壓,若是一樣維持在 50V則應該檢查B腳前端,因為沒有訊號驅動2SC3570,若是電壓為0(+50V還在)或是電源整個被切斷(+50V也消失),則應該檢查Q2、IC1、變壓器等後端電路。

3.將好的2sc3570(或是代用品)接上,開機瞬間用DC檔測量C28電壓端看看有沒有DC電壓出來,和電壓值是多少(或許可以判斷變壓器有沒有運作)。

4.最可能的是高壓變壓器故障---籤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JRC 45580 那邊怪怪的, 他的 pin 2 & 3 有被 D14 短路起來---應該是二極體 d14、d15雙向導通(但是沒有短 ...

謝謝陳大哥抽空幫忙指點

關於 "JRC 45580 那邊怪怪的, 他的 pin 2 & 3 有被 D14 短路起來" (電路圖是7804/7805的, 可能與7802A的會有出入)
我把板子正面位置標示出來.....(因背面圖沒拍到, 回家在補上)
D14 是直接用導線連接起來, D15 位置則沒元件......

1.將2SC3570拆除先檢查 +12V  -12V +50V 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將2SC3570拆除, 有接上HV board, 是可以開機的, 150V, -12V, 12V, +50V 都可以量測的到....
若接上 2SC3570, 則不過電, 無法開機

因為沒有訊號驅動2SC3570,若是電壓為0(+50V還在)或是電源整個被切斷(+50V也消失),則應該檢查Q2、IC1、變壓器等後
==> 目前量測是電源整個被切斷(+50V也消失),Q2 也有拆下檢查過, 使用Rx1k量測無短路現象, 目前 IC1 (JRC 4558) 發現 pin 2(-) & pin3(+) 直接被D14位置短路(沒放二極體, 只焊上導線)

3.將好的2sc3570(或是代用品)接上,開機瞬間用DC檔測量C28電壓端看看有沒有DC電壓出來,和電壓值是多少(或許可以判斷變壓器有沒有運作)。
==> 回家再測量看看

4.最可能的是高壓變壓器故障---籤王---
==> 也是擔心這個, 所以才把腳位的阻值貼上.....請好心人士幫忙確認一下....

网友E:
pin 2(-) & pin3(+) 直接被D14位置短路(沒放二極體, 只焊上導線) ---一電路看2.3 PIN 短路好像也沒關係 只是做電壓壓制,2.3 PIN 短路會使 4558 輸出為0 所以最多 215V電壓沒有做穩壓而以但是還是會有電壓,所以應該與他無關。

目前量測是電源整個被切斷(+50V也消失)---我猜真的是籤王---變壓器開始運作時電流過大電源保護所以無法開機,可能因為2SC3570在燒毀之後也將變壓器的線圈燒毀短路,造成電流過大起了電源保護作用。
當然也有可能會因為電源+50V輸出電流不夠造成,看看有誰有一樣的幫防測試一下線圈的阻抗比對一下或是拆下 2SC3570將 +50V接上110V燈泡看看 +50V還推的動嗎?,也可以大概知道 +50V輸出是否是虛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陳大哥抽空幫忙指點

關於 "JRC 45580 那邊怪怪的, 他的 pin 2 & 3 有被 D14 短路起來" (電路圖是780 ...

變壓器直接拆下來測量就知道有沒有故障了!!

看一下繞組線圈,測量相同繞組有無斷路,有斷路就是燒掉了!!

一般變壓器相同繞組的阻值,用BB黨測量都是導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直接拆下來測量就知道有沒有故障了!!

看一下繞組線圈,測量相同繞組有無斷路,有斷路就是燒掉了!! ...

附件為拆下的變壓器圖片, 腳位已對照電路圖上來標示
用數位電錶量測變壓器的阻值為
R(1, 2) = 0.5 Ω
R(9, 10) = 1.5 Ω
R(11, 12) = 0.25 Ω
R(7, 8) = 88.5 Ω
R(5, 7) = 332 Ω
R(5, 8) = 244 Ω
其它腳位間, 交叉測量阻值為 ∞
拆下此變壓器或2SC3570, 都可以過電, 但接上任一個 就不過電, 不開機
ps:剛拆下測量時, 腳位都有氧化現象, 量測時數位電錶一直亂跳, 後來用銅刷刷一刷, 量測才穩定
HV Board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 2(-) & pin3(+) 直接被D14位置短路(沒放二極體, 只焊上導線) ---一電路看2.3 PIN 短路好像也沒關係  ...

晚上拆下2SC3570時, 可開機, 量測
B腳對地 =2.15V,
C腳對地 = 55V

3.將好的2sc3570(或是代用品)接上,開機瞬間用DC檔測量C28電壓端看看有沒有DC電壓出來,和電壓值是多少(或許可以判斷變壓器有沒有運作)。
==> 使用指針電錶轉DC檔1000V去量測C28, 結果沒電壓.....

网友C:
R(1, 2) = 0.5 Ω   同一繞組
R(9, 10) = 1.5 Ω  同一繞組
R(11, 12) = 0.25 Ω  同一繞組
這幾個正常
R(7, 8) = 88.5 Ω
R(5, 7) = 332 Ω
R(5, 8) = 244 Ω
這幾個阻值有點大,如果這三支PIN是同一繞組的話,可能變壓器是故障了

正常線圈同一條的阻值應該都很低的,
5、7、8
對9、10、11、12的測量值是無限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2) = 0.5 Ω   同一繞組
R(9, 10) = 1.5 Ω  同一繞組
R(11, 12) = 0.25 Ω  同一繞組

5、7、8
對9、10、11、12的測量值是無限大嗎???
==> 是的  用數位電錶去量 都是無限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下那一台也是2SC3570 秀斗,示波管沒畫面.換上C3129之後還是沒畫面....

不知道IKURA大的變壓器測得的數據是否與mirage0706大的數據相同???

mirage0706大!!

因為看不到線圈的線,目前假設
R(1, 2) = 0.5 Ω   同一繞組
R(9, 10) = 1.5 Ω  同一繞組
R(11, 12) = 0.25 Ω  同一繞組
R(5,7, 8) = 同一繞組
R(5,7, 8)這3支腳位的阻抗值也應該在2歐以下才算正常???

不知道其他先進的看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IKURA大的變壓器測得的數據是否與mirage0706大的數據相同???

mirage0706大!!

R(5,7, 8)這3支腳位的阻抗值也應該在2歐以下才算正常???---這組應該屬於高壓所以阻抗應該不會在2歐以下~~~只是我個人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拆下2SC3570時, 可開機, 量測
B腳對地 =2.15V,
C腳對地 = 55V

使用指針電錶轉DC檔1000V去量測C28, 結果沒電壓---應該真的是變壓器故障了~~~安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2SC3570 後來用 2SC4106 取代....
另外將 HV Board 接上 Power Board 電源就開不起來, 直覺上應該是要找有 ...

4558D 的23 腳連接並經 R42 到地,輸出腳 PIN 1空接,這表示這隻雙 OP 的這組沒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58D 的23 腳連接並經 R42 到地,輸出腳 PIN 1空接,這表示這隻雙 OP 的這組沒有作用,

wooden 兄, 是的, 4558 的 PIN 1 是空接的....沒錯
他只有 PIN 5 & Pin 6 & Pin 7 有用到, 連接 R6, C6, R4 到 +12V
謝謝告知!!

网友:
1) 拿1個 NE555 作~10Khz振盪器 VCC=12V
  把正脈衝工作週期 調到最細小的程度或~5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然是在四下無人注意時  用公司示波器)

2) 把變壓器11/12腳 斷開
3) 把NE555 VCC/GND 接到HV Board 板上+12V/GND
   正脈衝串10歐姆 串加入D1(取代變壓器12腳)

4) 如果電源開的起來, 就可以去量變壓器D3D4後面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件為拆下的變壓器圖片, 腳位已對照電路圖上來標示
用數位電錶量測變壓器的阻值為
R(1, 2) = 0.5 Ω

再次拆下HV BOARD ,並以數位表實測各腳阻值,和樓主所量到的阻值有些差異,但不大,可能是表筆接觸電阻不同所致

R(1, 2) = 0.79 Ω
R(9, 10) = 1.73 Ω
R(11, 12) = 0.52 Ω
R(7, 8) = 89.07 Ω
R(5, 7) = 330 Ω
R(5, 8) = 241 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拆下HV BOARD ,並以數位表實測各腳阻值,和樓主所量到的阻值有些差異,但不大,可能是表筆接觸電阻 ...

謝謝幫忙.......看起來變壓器應正常.....這個沒壞  還有機會救.....
假日做了個實驗, 有接上2SC3570, 焊上變壓器的pin 9, 10, 11, 12 跟pin 7(接地), 其餘接腳將錫吸掉.....
可過電, 開機, 結果 pin 5 閃著電光,  就著火了, 還把錫箔燒掉一塊.....ㄎㄎ

另外請教大家, 不知能不能直接用電表去量 pin 1, 2, 5 , 8 的電壓 ?
因為怕高壓 不敢亂試........
謝謝指教!!

ps: 再來打算把電容, 二極體換掉, 等買材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幫忙.......看起來變壓器應正常.....這個沒壞  還有機會救.....
假日做了個實驗, 只焊上變壓器的pin  ...

能不能直接用電表去量 pin 1, 2, 5 , 8 的電壓 ?--- 1.2 是燈絲電壓可以測量,7.8 應該可以測量 ,但是 5.6的高壓應該超過電錶可允許範圍會燒壞電錶~~~

网友B:
2KV高壓電 有點ESD測試用靜電槍 只要足夠電位差與導體距離夠短 空氣都可以是放電傳導的路徑

光不焊錫不足斷開 還需做隔離措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TIEI7lCeQc&feature=related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幫忙.......看起來變壓器應正常.....這個沒壞  還有機會救.....
假日做了個實驗, 有接上2SC3570, 焊 ...

C54, C56電容材質應是 MYLAR

网友:
引用 网友F:
C54, C56電容材質應是 MYLAR

久等了,在下量到的數據如下

R(1, 2) = 0.9 Ω
R(9, 10) = 1.8 Ω
R(11, 12) = 0.9 Ω
R(7, 8) = 87.1 Ω
R(5, 7) = 321.7 Ω
R(5, 8) = 234.8 Ω
其它腳位間, 交叉測量阻值為 ∞

网友:
仔細分析一下那個Q1的ON-OFF怎控制的
Q1的Vbe導通偏壓是從哪裡來的
一次側的那兩組線圈之間有何關係

建議你用指針式電表確認Q2的動作是正常的
因為沒有擊穿不表示它的功能是好的
Q2不動作Q1是關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直接用電表去量 pin 1, 2, 5 , 8 的電壓 ?--- 1.2 是燈絲電壓可以測量,7.8 應該可以測量 ,但 ...

了解....謝謝陳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V高壓電 有點ESD測試用靜電槍 只要足夠電位差與導體距離夠短 空氣都可以是放電傳導的路徑

光不焊錫不足 ...

嗯 謝謝提醒,
影片中滿好看的畫面....不過被電到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54, C56電容材質應是 MYLAR

wooden 大大, thanks.......
不過有時耐用的無極性電容都不好買....
不然就是太大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wooden 大大, thanks.......
不過有時耐用的無極性電容都不好買....
不然就是太大顆..... ...

那 MYLAR 電容應是日製的,看起來外形確是比較特殊,
在一般電子材料店能買到的多數是台製(大陸製?),所以體積會比較大,不妨去回收場找廢板,
或許會有不錯的成績.........

网友(2012-08-23):
引用 楼主:
wooden 大大, thanks.......
不過有時耐用的無極性電容都不好買....
不然就是太大顆..... ...

你這台修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