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屏排線脫落該怎辦??

楼主(2012-07-15):
LCD機型:BenQ FP71E
面板
脫離之排線照-1
脫離之排線照-2

要黏回去,有可能嗎??有甚麼特殊工具??還是這片已經毀了??

网友A:
三鞠躬!家屬答禮!
肢解.送進回收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鞠躬!家屬答禮!
肢解.送進回收場!

哈哈,真的喔!好吧!還能有甚麼樣的用途呢?燈管測試??好像只能這樣!
拆他為了均光板裡有一隻"跳蚤"死在裡面,顯示時一坨黑,結果毀了面板,死跳蚤~

网友:
這片已經毀了

网友:
斷這樣已經很難黏回去了...
放棄了吧~

网友:
那是用COG搭載上去的,製造工廠有再做搶修,(拼良率)..民間好像沒有人在修,不如你们先收好..那天我去弄台機器再來修.....

网友:
想修復   土法煉鋼法,

要有目視的顯微鏡,還要有很細的漆包線與超尖頭烙鐵,加上長坐的時間與毅力??

做一個史無前例的修復,不然一般都是鞠躬送上路嚕!!

買專修的機器,成本很高ㄋㄟ..........................

网友:
可以修
焊工要精
耐心要夠
就可以完修
練習(焊工)
不行再(送入回收)
學個經驗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不過有試過FFC軟排線 要焊回去真的會死人...
第一先剝皮 剝皮只能剝大約0.1~0.2公分 不然露出來的線路會開始"轉彎"就更不好焊
對於修復邦定的這種技術沒有設備是難以完修
http://www.szlcd.com/cn/tech1.asp
維修除了技術就是要靠運氣 曾經修過很多都是面板也掛了
下一個會更好

楼主:
wow,我的手會抖,眼力也不好,不要練功了!!

网友:
如果是以前單色的面板

ITO(線路)粗一點 或許可修

現在彩色面板 依小弟個人經驗

光烙鐵放上去拉錫

ITO(線路)就幾乎掉了

這除非有專用機台壓接

拿來練功說實在的沒什意義

网友:
只有叫做窮忙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