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 965P-DS3 REV 3.3不斷重啟求助(維修失敗)

楼主(2012-07-15):
今天要把一顆MOS吹下來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把主機板的一層皮連同MOS一起請下來了~~
看來我還是適合去修修POWER就好了~嗚嗚~~
修板子不太適合我~~@@
所以正式宣告維修失敗~

再一次感謝這兩天幫我找尋維修方向的前輩~
也很抱歉,沒能完修..@@

症狀:
接上電源,按下開關後,風扇會抖一下,然後就斷電~
斷電後立刻又啟動,然後風扇又抖一下,又斷電~
如此反覆不斷..@@

初步檢測:
只要CPU那邊的那條電不插(如圖二的4PIN插座)~
就不會斷電~風扇也會正常運作,只是CPU那裡沒作動而已~@@

目前暫訂維修方向與討論:
目前懷疑是CPU週邊的那幾個供電的MOS有某顆掛了~
請教各位前輩是否還有其他方向,或是那裡要注意??
MOS是不是只能一個一個拆下來量測看看是否正常呢??

网友A:
大大好
目前先測量一下CPU12V對地阻值

网友:
很明顯了,不插小4pin就不會短路,先翻cpu供電電路囉~會累死人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好
目前先測量一下CPU12V對地阻值

您指的是那個4PIN的12V和接地之間的阻值嗎?
很怪,居然不是完全斷路的~
會變大,但變成斷路後,阻值又會掉下來,變成近乎短路,然後又變大,變成斷路~
反覆不斷,這應該就是會反覆不斷重啟的原因吧,短路就進入保護模式,斷路又啟動起來~@@~

网友B:
PWM電路有問題不外乎...
1.濾波電容....這塊板用固態電容擺項目二後檢查
2.MOS故障....吹下來檢查

打對地阻值你會吧?....二極體檔位,紅筆地黑筆測

网友:
技嘉版子 開機有些版子 測試 反覆重啟..是正常的
如果上 CPU 重啟的話 IO 也是有可能的.
12V CPU 電壓 MOS 還是全請下來 比較保險~. 如果都沒有異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那個4PIN的12V和接地之間的阻值嗎?
很怪,居然不是完全斷路的~
會變大,但變成斷路後,阻值又會 ...

您量到的是12V的電容器0.0
如果你要量Vcore 你要把CPU拿掉在量

技嘉會反覆重開機是有偵測到錯誤 我想應該先把Debug卡插上 看燈號比較準.
12V短路是非常的明顯 1+2 N通 1是D 12Vin S out  +則是Vcore的輸出點 2是 S接地

南橋供電不良也會像你這樣= = 我記得是用 IS6520吧= = 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電路有問題不外乎...
1.濾波電容....這塊板用固態電容擺項目二後檢查
2.MOS故障....吹下來檢查

原來是這樣量啊~~
我還真的不會,感謝您教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量到的是12V的電容器0.0
如果你要量Vcore 你要把CPU拿掉在量

報告,CPU是拿掉的唷~
不過,如果電容正常的話,充電完畢後應該是斷路不是??
會反覆斷路短路~難到電容也是有問題的嗎??
另外,我看到量對地阻值,就用了量電阻的檔~
但前面有前輩教了我要改用二極體的檔~
等等會再重來一次~
但這句話我比較不懂~
"12V短路是非常的明顯 1+2 N通 1是D 12Vin S out  +則是Vcore的輸出點 2是 S接地 "
您說的1+2 N通 1是D 12Vin S out
N D S指的是MOS的各腳嗎??

网友:
我會比較簡單一點的測量法

直接用二極體檔打阻值,測量CPU旁的MOS

只要阻值有異常,應該就是哪顆故障,拆下來再做測量

保險一點可以對照新品測試,若是MOS查不到故障,

看一下PWM的DATASHEET,測量PWM腳位的輸出,有異常更換

PWM也可以用示波器測量波形,

以上還建議把電容都請下來測量,有異常就更換相對應全部電容,

修復機會應該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CPU是拿掉的唷~
不過,如果電容正常的話,充電完畢後應該是斷路不是??
會反覆斷路短路~難到電容也 ...

請問如果直接上cpu的故障情形也是一樣的嗎?

楼主:
嗚,維修失敗,如1F說明~
感謝大家回覆協助~~

网友D:
你的溫度設定如何!!

錫未全部溶化不能硬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溫度設定如何!!

錫未全部溶化不能硬扯的!!

報告,350度,
其實我覺得我的熱風槍可能有問題~
因為我也常常用來吹一些元件~
可是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嘗試修板子,結果就大失敗..

网友:
無鉛的風槍要設定380度,用風速5,吹頭用附帶的最大管,這樣比較好吹下

風速也可降到4.5不要太高,旁邊的小零件會被吹跑的!!

楼主:
了解~原來是我溫度不夠高~
呵呵~
下次就會了~
至於這次~~
就算了~反正已經修掛了~

网友E:
我有一片也是同樣的問題, cpu 旁mos有全請下來, 量過正常,目前檢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片也是同樣的問題, cpu 旁mos有全請下來, 量過正常,目前檢查中

板大這片已送給小弟,也已修好,是重刷了bios後就修ok,給你當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