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決]電風扇的開關接點?

楼主(2012-07-15):
現在家裡有兩部電風扇
一部馬達的部分有壞掉
一部是風扇座壞掉
想說把兩部好的部分取出組合
風扇座比對後應該是可以裝
但是打開後馬達漆包線那部份是直接放棄完全看不懂,也不敢碰
也只能在開關的部份下手,但還是遇到難題了

風扇1

風扇2

現在是要把風扇1的馬達部分裝到風扇2的座上
請問這樣可以互換嗎?
開關的接點要怎麼找出強中弱的接點

完修啦
謝謝et1109&花栗鼠的建議
在拆開後,先試裝扇頸的部分,還好大小和形狀幾乎一樣,就差在厚度
風扇1的多1mm所以用銼刀打薄
試裝風扇2OK後
再用三用電錶,一頭接再接點1,然後切換開關找出2,3,4,的電線確定強中弱的線後
經過一番努力
完修啦

网友:
不一定可以~因為在扇頸固定馬達的地方不一定會合

网友:
當然先用電錶查出檔位對應的線路顏色並作記錄
再將馬達對調即可接回對應的線路即可
但...像樓上大大說的,要先確認馬達固定腳是不是相容
不然您可得想辦法把馬達給固定住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