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SEL PMC30-2工業電源不過電檢修

楼主(2012-07-16):
從設備上拆下的日製COSEL PMC30-2 OPEN FRAME電源,故障情形為不過電
本體

標籤

輸入端保險絲已斷

橋式整流底部PCB有過熱變色

電容頂端與底部均鼓起

PCB背面

此電源控制電路使用專用HYBRID IC(混合IC),如果故障了會很麻煩

橋式整流器接腳焊點已經異常

底部絕緣膠片也過熱變色

拆下橋式整流,交流輸入兩端已經呈現短路

一次側電容無容值已失效

測量其他元件無明顯異常之處後,裝上正常元件

使用防燒測試器通電測試,指示燈已可點亮,測試輸出電壓均在規格內

裝回設備已可正常運作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大大您的"防燒測試器" 是新東西?

网友B:
狼大的防燒測試器應該是串聯燈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的"防燒測試器" 是新東西?

就板上討論的防燒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大的防燒測試器應該是串聯燈泡吧

改成串一個120歐姆80瓦的金屬水泥電阻

网友C:
看狼大的文章就是一種享受,簡單明瞭 ^_^
所以這次壞的原因就是橋式整流及大電容的問題?

有沒可能是大電容的問題,導致橋式整流燒了而短路?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狼大的文章就是一種享受,簡單明瞭 ^_^
所以這次壞的原因就是橋式整流及大電容的問題?

大電容日久失效,導致通過橋整的電流增加,橋整長期發燙,最後熱跑脫擊穿燒斷保險絲

网友D:
請問狼大~
HYBRID IC如何確認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狼大~
HYBRID IC如何確認好壞?

因為被封住大大增加檢修的難度,只能靠是否正常運作判定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