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LED背光面板]AU B140XW02 LED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12-07-16):
ACER筆電的LED背光面板,AU B140XW02 LED背光無法點亮,使用手電筒照射有影像

拆開筆電螢幕外框,準備判定是面板問題還是筆電本身問題

拆開後使用同型面板交叉測試,筆電可正常點亮背光及顯像,表示是原有面板背光系統異常,拆下原本面板並撕開覆蓋電路板的絕緣膠膜,準備檢修

測試面板LED背光電路輸入電源保險絲(右)已經燒斷,表示該電路有因阻抗異常發生過電流而燒斷保險絲,測試保險絲後端對地阻抗果然偏低,且使用可調電源以限流供電測試時,LED DRIVER IC(右)有明顯發燙情形,表示其已經故障

使用熱風槍拆下故障的DRIVER,換上正常品,並把保險絲(右)更新

先用可調電源進行外部限流供電,觸發LED背光啟動(EN)接腳,背光已可正常點亮,DRIVER IC亦不發燙

更換的零件

撕除的絕緣膠膜,使用耐熱膠帶照原本方式貼回

裝回筆電,已可正常點亮背光顯像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感謝分享
這台機器還蠻新的

网友:
完整的圖文解說,感謝狼大分享!讚~

网友:
厲害!!郎大出手果真不同~

网友A:
第一次看LED面板維修案例,狼大一定說得很清楚,這是品質保證,那IC你已經買的到了喔?!!真是了不起~~

网友B:
4810  這一個面板   很會壞    厲害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10  這一個面板   很會壞    厲害  恭喜完修

感謝老大,筆電只會修這種軟的n_081|

另外一種常見壞法是LED背光燈條的排線會在折角處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LED面板維修案例,狼大一定說得很清楚,這是品質保證,那IC你已經買的到了喔?!!真是了不起~~ ...

代換的零件其實是收集破屏的電路而來n_1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大,筆電只會修這種軟的

另外一種常見壞法是LED背光燈條的排線會在折角處斷 ...

那是3810  最會遇到    有時接得起來有時就放棄了

還是狼大  厲害

還有   機車騎慢一點

看你發的相片   看到會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3810  最會遇到    有時接得起來有時就放棄了

還是狼大  厲害

老大安啦~哇洗RV組的n_136|

网友B:
還是小心
說真的   都是你害的
我本來想買這一台
http://tw.ms.autos.yahoo.com/newbike_trim_overview/bike-566

老婆大人看了    你發的相片後

說不   准    我買    哀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小心
說真的   都是你害的
我本來想買這一台

有那麼嚴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小心
說真的   都是你害的
我本來想買這一台

買!買!先斬後奏,可是千萬不要被揍

网友:
簡單明瞭~不愧是狼大.....
受教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