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公板6M16如何改

楼主(2012-07-16):
請問電源板的INV跟BRT是對公板那一個腳
小弟第一次改請大大教一次怕燒板

网友:
版大,
本人建議,不管昰自用或是幫人維修,換電視公板,那個接線最好使用"連接端子",從正面去作業(下方記的要絕緣),不然焊接不好,SHORT燒毀就不好玩了,祝您成功.

网友:
都有印刷還不會改.....
那還要教嗎
希望有個版專業版區有能力進入
做區隔>

网友:
看不懂您要改的事什麼?

网友:
第一張圖有標示INV跟BRT接腳嗎

楼主:
以成功改好感謝.

以成功改好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