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源供應器電源電容爆了

楼主(2012-07-16):
用了五年的電源最近掛了。
目測已經掛掉的元件有400V 470u電容、12A 240V保險絲
近拍: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去哪裡買比較便宜呢?直接換電容跟保險絲會好嗎?

网友A:
日立的高壓電容壞掉了,有可能連附近電路也出問題要都檢查下,尤其僑式整流可能要換。
可以和老大買,有這規格的牛角電容,不過大小就不確定是否適用了!
網拍1顆日製,似乎都比較貴一點,和老大買台製的很便宜! 可以參考看看,烏骨雞學姐的賣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的高壓電容壞掉了,有可能連附近電路也出問題要都檢查下,尤其僑式整流可能要換。
可以和老大買,有這 ...

請問老大是誰呢?烏骨雞學姊的福利社我找不到牛角電容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大是誰呢?烏骨雞學姊的福利社我找不到牛角電容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86143

上面有標大小,您再比較看看,有需要的可以找烏骨雞學姐問看看。

网友B:
你的保險絲會燒,一定有短路的現象,應先檢查整流電路,通常是一個橋式整流器,看是否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保險絲會燒,一定有短路的現象,應先檢查整流電路,通常是一個橋式整流器,看是否有短路了。 ...

請問大大如果橋是整流IC沒問題那還有什麼地方容易掛掉?我是正常使用掛的。

我在想會不會是螞蟻造成短路,因為我在這顆電源裡面清出了很多螞蟻屍體。

网友:
這台可以報廢了

大電容爆,橋整死,燒保險,相信變壓器也不保了,修理的價值太低

不如換一顆新的,若是學技術可以嘗試修復!!

网友A:
其實很難講,一般暴大電容,如果不是送錯電壓導致過壓的,有時變壓器不一定會壞,如果變壓器沒壞,就有維修價值,如果變壓器都壞了,那當然就不用修了,大電容爆掉是有可能造成,燒保險絲和橋式整流器,或附近零件,就看運氣吧,運氣好只燒保險絲和橋式整流,運氣差如果變壓器都出問題也不是不可能,如果願意研究就慢慢找問題吧,除了變壓器壞其他狀況還是有可能修的好的,只不過壞太多零件時,到底值不值得修而已,當研究當然是很不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實很難講,一般暴大電容,如果不是送錯電壓導致過壓的,有時變壓器不一定會壞,如果變壓器沒壞,就有維修 ...

這台是主動式電源(100~240V), 要送錯電...應該蠻難的~
我同意 eson0724 的說法, 若是純維修不建議, 練技術可以學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主動式電源(100~240V), 要送錯電...應該蠻難的~
我同意 eson0724 的說法, 若是純維修不建議, 練技 ...

哈 真是太好了,大大可否建議如果我要練技術的話要從哪裡先開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真是太好了,大大可否建議如果我要練技術的話要從哪裡先開始

先學會如何量元件吧, 因為你要先知道還有哪些東西有短路
比如說..大電容旁通常有 MOV, 一些MOS, 高壓晶體...都可動手去量看看,
看還有沒有短路現象, 其他如 PEN5 大所說, 都是可以嘗試,
建議你上電前, 做個短路保護器吧, 以避免災情再次擴大

网友:
補充前幾樓說的

1. 上電前, 還得先檢查APFC  電壓回授 用的電阻是否故障
   若是電壓回授用的電阻故障  短路保護器還是保護不了的

2. 爆掉的大電容 是470UF / 400V 的
  通常由於Active PFC電路昇壓故障 使電壓異常昇高超過電容器耐壓400V以上
  這類APFC  電壓異常昇高 多是APFC  電壓回授 用的電阻故障
  由於電壓很高約360~380Vdc 此電壓回授用的電阻 必須用到3~4個串接 (68K~1xx K )
** 17/JULY 更正 68K~3xx K

  如果這幾個取樣電阻是SMD  還要注意是否電阻的無鉛錫焊點不良

网友:
站內有很多POWER的維修文

先去惡補一下,會有收穫的??

我學修POWER也是這樣練起來的,不敢說很會修,

我的維修方式是先找大方向,在朝這部分走線,先將易造成故障的元件

全部都請下來測量,無法測量得先跳過,把附近可以測量的都測過以後

那可能造成故障的元件就浮出來了,更換後再測試,不行再繼續查

這樣查修雖然耗時,但是過程可以獲得不少不懂的部分,增加不少經驗

往後遇到類似問題,就很好查處了??

因為我不懂電路特性,只會土法煉鋼,努力查找相關資料

就是用時間來換經驗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 真是太好了,大大可否建議如果我要練技術的話要從哪裡先開始

望、聞、問、切

四步驟第一步,把看的到的故障零件先換掉吧!!

再把周邊相關零件請下來測試!!

當然基本的工具要先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望、聞、問、切

四步驟第一步,把看的到的故障零件先換掉吧!!

我會努力的,還請多多指導n_002|

网友E:
這棵海韻的power不便宜說...
新的至少要3k...
不是一般的貴...

還是手動修一下....
爆保險絲大概橋式整流問題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棵海韻的power不便宜說...
新的至少要3k...
不是一般的貴...

CC 我在台南如果論壇上有大大願意來指導我一下修好我可以送他n_002|

我有稍微量測我拆下來的原件,橋整流應該是沒問題順向OK逆向截止沒有短路開路現象,另外我拆下來的IC測試過MOS,二極體晶體、都OK。只有一顆7805穩壓IC我不確定是好是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11-1-1.html

如果是軟的話可能只要換電容保險司跟幾顆電阻就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