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元件拆除困難(以解決)

楼主(2012-07-16):
小弟想要把散熱片及上面晶體一恲取下,可是發現晶體腳上面的錫不論怎麼用都不溶解,用熱風槍也沒辦法~~

拆起來非常吃力,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建議。

网友A:
無圖無真相
如此"隔空抓藥"很難對症下藥

使用噴燈,火力全開,對準焊點,一次搞定 <====你覺得如何

网友B:
你所用的烙鐵瓦數及欲解銲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用的烙鐵瓦數及欲解銲的部份?

報告大大我用的是100W的還有一隻60W的恆溫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圖無真相
如此"隔空抓藥"很難對症下藥

抱歉補張圖,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拆電源,所以想把全部的晶體都拆下來測量共有10顆。

如圖每個散熱片底下共有5個晶體。
這張是我拆了快兩個小時的結果,只是一邊就用這麼久了,而且底下的錫還是吸不起來。

网友:
我想到了。。。。。

用焊油幫助加工。。。。。(看你的照片應當沒有用焊油的習慣)

网友A:
100w的木柄烙鐵應該就很好拆了
現在都是無鉛製程,熔點會比較高
建議你先加一些有鉛銲錫
我用60w木柄拆得嚇嚇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的木柄烙鐵應該就很好拆了
現在都是無鉛製程,熔點會比較高
建議你先加一些有鉛銲錫

請問大大您是把螺絲拆開,每顆IC分別拆掉嗎?

网友:
去換一台恆溫落鐵

你的絡鐵溫度不夠所以不好拆!!

我一般拆元件大約設在300-330度,拆焊點面積大的會設到350-380度

网友:
把螺絲拆開??
電源供應器的晶體都是跟散熱片組裝好才焊上電路板的
必須把接腳全部解焊,才拿得下來
IC也是把所有的點解焊才拿得下來
你這個也是"雙面板"
如果焊點有貫孔的話就較不好解焊了

楼主:
真的是超難搞,不管多熱就是吸不起來~~最後我是每顆螺絲鬆開用熱風槍一一搞定。

拍張紀念照~~~!

网友C:
嗯~~~看到4#的相片...
我在想...是不是S大您的2支烙鐵頭的狀況不佳
都不吃鍚了...
當然傳熱效率就會很不好...就會焊不下來了啊...

网友:
恩!!  那個烙鐵頭已經很糟了!!.....   換一下頭吧??

网友:
要拆這種的可以先補錫上去之後再吸起來..這樣會比較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到4#的相片...
我在想...是不是S大您的2支烙鐵頭的狀況不佳
都不吃鍚了...

可能頭沒清有差晚點去買個新的好了。不過我發覺主要是因為我加熱的時候正面的錫已經溶解了,可是背面的不溶解所以拔不起來,要不就是溶解了但是用吸錫器要吸的時候他已經硬了,雙面板好難搞。

主機板也是雙面板,電容要兩隻腳一起加熱才拿得下來,但是這些元件腳的距離都很遠,不知道各位大大針對這種元件有沒有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頭沒清有差晚點去買個新的好了。不過我發覺主要是因為我加熱的時候正面的錫已經溶解了,可是背面的不 ...

平常我在拆這些零件我都是用吸錫槍,快又方便
遇到較頑強難拔的零件時,我會加用恆溫烙鐵把它攻下來!

网友:
烙鐵頭搞成這樣,要拆當然有難度,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打掉重練

网友:
唉~經常在這裡吸取日月精華,我遲早會買那些更高級的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