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關於屋頂/ 女兒牆防水

楼主(2012-07-16):
今年開始發現一遇大雨,水似乎就會由屋頂女兒牆的裂縫鑽入,然後陽台的天花板滴下來
因此希望自行重作屋頂與女兒牆的防水

若以5年耐用性為前提,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
1. 不考慮成本時之廠牌差異 本土(虹牌/ 黑貓/ 或其他) / 得利/ 立邦
2. 專用底漆的必要性? 還是面漆調稀當底漆即可?(油漆店老闆說的 )
3. 地板要清的多乾淨才不會影響耐用性(因為想要用倒的再用滾筒抹勻)
4. 外牆如果要刷的滿,且再不用爬出牆施工的情況下,請問有什麼特殊的方法或是特工可以用?

謝謝先

网友:
有一種是要加底布(不織布之類的)防水材料,
避免塗料熱漲冷縮久了造成裂縫。

网友:
這種結構裂縫漏水,不要用塗膠的方式修理.
原因是在屋頂的各個部份溫差很大,很容易有移位的現象,彈性膠有200%的伸縮能力,也是用不了多久就會再度裂開.

如果有明確的位置,內外打止水劑,效果會有數年.
一次不成,再試一次就會好(這是建設公司也採用的方法,但是要確定位置才有效)

如果是排水管漏水,以上的這些方法都沒有用,要作更多的工作才能消除漏水.

不能確定漏水原因的修補,大部份是無效或是不能持久.

因為各種材料都有適用的範圍,選錯材料及方法,當然是無效的工程.

网友A:
加個鐵皮屋頂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個鐵皮屋頂如何

這是一般常用的選項.也有頂樓隔熱效果.
總價較高,可用10年以上.

网友: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上PU塗層,用一層厚厚的PU塑膠把所有可能的縫隙都塞住,當然觸感不會太好,所以大多用在公共建築屋頂(反正不會上去)

网友:
如果要加蓋鐵皮屋頂,請先確認所在縣市
新北.台北.桃園現在都抓很嚴
而且就算有申請,也不得妨礙公共安全
高度亦有限制(沒記錯只能做120公分高)
鐵皮屋頂可上不鏽鋼板,壽命非常長,日後只需對塗抹矽利康部份重做防水,但價格很貴
骨架用C型鋼結桶或H型鋼,價格也差很多
就版大所問
1.本土品牌都差不多
2.可以的話,專用底漆還是要上,效果會好些(或是像2樓所說加底布,但要會施工)
3.把大顆粒沙石掃乾淨,如果有乾掉的青苔也請除去,日後才不會容易剝落
4.可以將滾輪裝上伸縮桿,忘記最長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