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N20A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2-07-17):
ASUS N20A,故障情形為不過電,插上變壓器時,變壓器上的燈會變暗及閃爍

變壓器燈會變暗及閃爍,表示內部電路可能有元件短路,準備拆機檢查

拆開硬碟安裝槽外殼

拆開硬碟固定架螺絲,取下硬碟

拆開處理器及記憶體外殼

拆開光碟機固定螺絲,取下光碟機

翻到正面,準備取下鍵盤,撬開鍵盤上方四個固定卡榫

鍵盤固定卡榫特寫

慢慢掀開鍵盤,小心不要拉斷排線,看到排線插槽後小心將鍵盤排線脫離

鍵盤下外殼固定螺絲及部分連接端子座拆除

翻回背面,拆下散熱風扇固定螺絲及連接線

拆除散熱器固定螺絲

拆除背面外殼固定螺絲

分離外殼後,拆除主機板各連接座排線與固定螺絲

取下的主機板正面

取下的主機板背面

使用電錶歐姆檔測量,從電源輸入端找起,找到了呈現短路的電容

該電容旁邊有焦黑痕跡

檢測其他元件無明顯短路後,將其故障電容拆除,更換同規格品,插上變壓器測試,變壓器燈已不變暗及閃爍

將其組裝回去,電源燈與充電燈已可正常點亮

按下開機鍵已可正常開機

該電容為外部電源輸入端濾波用鉭質電容,短路後造成整機電源輸入阻抗拉低,導致電源變壓器插上後因電壓下降導致指示燈變暗及閃爍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原來1E88那顆是電容,我一直以為是下方那顆小顆的SMD電容咧~
感謝分享~

网友:
看狼大出手,就知道一定看得到故障點!